修主板,要用示波器吗?

楼主(2011-03-29):
本人有万用表,没买示波器。请问修主板有必要买个示波器吗,
如果要买的话,一般是多少兆的呢,欢迎大家来帮忙分析!

网友:
示波器不是修主板的必须品,但是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
建议购置100M或以上的。
示波器修主板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8742-1.html

网友:
现在不用,以后1155针的板子没PCI插槽,应该用波器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地有卖的吗,100M多少钱一台啊

网友: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但不知道哪里有卖!

网友:
基地的安泰信1102c  100M好像是1650元

网友:
200M的基地有卖的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你会少修很多板子;
少赚很多你该赚到、能赚到的;
浪费很多你可以用来赚更多要赚的的时间。

网友:
没有也行,有就当然更好了

网友:
可有可无的东西,有了查的效率会高些,看你修的量大不,量大了用那个可以,前提是会用

网友:
说得都很有道理

网友:
要一个200M的就要以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下,200M 的修主板和笔记本用得着那么大吗,大家说下有没有必要买200M的。

网友:
一般100兆的修主板就可以,200兆的就更好了,修板还有本的时候都会用到。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就像BGA不是那个店都有一样

网友:
100M和200M相差不少银子哦!

网友:
不是必须的,但可以提高效率.最主要你看懂么?

网友:
可有可无了啊,不过有些地方还真离不了它,用它可以更快找到故障所在啊!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的...

网友:
业务量大的话,买个示波器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1. 各种型号的坏主板(拆件用),旧货市场5——10元收一堆。

2. 各种型号的好主板(无图纸时对比参数用)。

3. 万用表(资金充足推荐:福禄克F187、F289--价格1800-3200)、各型号精密螺丝刀(推荐用单只价格在10元以上的,不然有你后悔的时候)、防静电精密镊子2-4把(价格15-20/把)、直流可调电源(400-1200)、恒温烙铁台(150-1000)、热风枪(250——1500)、各型号风枪嘴(25-50/个)、锡炉(200——800)、示波器(200M以上才够用,价格9k-3w)、各型号植锡钢网(全套400-800单片20左右)、植锡BGA夹具(价格100多至五六百)、各型号锡球、吸锡器、焊锡、松香助焊剂等等。。。(资金充足直接上返修台8k-5w)

4. 主板诊断卡(建议多买几块不同牌子的,价格几十块)。全套各型号假负载(200-500)

5. BIOS 擦、写器(编程器j价格一两百至一两千)

6. 各种常用规格的电容、电阻、可控硅、三极管。。。。(常用新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