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显示器白屏一半

楼主(2011-03-29):
我有一个三星943NW的显示器,白屏一半,各处电压也正常,高压板和信号板也是好的。怎么回事啊,求解………………

网友:
换板子试试,看是不是原故障,是的话在测量屏上电压是否正常,电压都正常的话就接近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试过,现在怀疑是屏坏了,杯具了……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杯具了   宣布报废吧    屏坏了   板子留下备用吧  呵呵

网友:
可以找修屏的帮压一下,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不知 你那三星的用的 什么屏 网上有个厂家的 屏 有通病 坏一半 我还有一个了

网友:
基本上没必要修了、屏坏了

网友:
如果放上照片會有比較正確的答案
是不是一半影像正常 另一半是顯是不良
還是3分至一顯視不良如果是這樣  那就是cof 故障(只有更換面板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