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条512的条子是怎么回事?RST检测结果

楼主(2011-03-29):
如果,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老化厉害.我看算了.放在淘宝处理算了,那里喜欢捞便宜的人很多,我好多颗粒老化的,假颗粒,全部放那里卖.512的还可以卖20-25哦.即使修理好也没有意思,我这里好的才卖35-40.还不如当废品处理值得!

网友(点评):
商业活动,讲的是利润,技术厉害能不能搞好都其次! 技术不等于赚钱!

网友:
双面16颗粒的512M

网友:
顺便顶一下,一起来学习下新东西,我一般是用系统光盘的内存测试软件检查内存的。

网友:
这个时候我通常是要换PCB板再弄~~

网友(点评):
换PCB多累,加焊下好了就好了,没好就是坏的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洗下,洗板水,酒精
找条128m 带下,在测

网友:
对了如果是DDR333频率下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老化了不稳定,那你就刷成266将就将就算了

网友:
郁闷中,估计是PCB不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