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l-vk8t890m通电风扇转一下立即停

楼主(2011-03-29):
有一块msi l-vk8t890m板子通电风扇转一下立即停转。刚开始开关针有零点几电压,换过了一个三极管开关针有电压还是不开机

网友:
电压正常没 开机的时候看下开关针的电压  你跑下线路  看是到那了      估计IO有问题

网友:
看看CPU供电场管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主板有短路吧

网友:
不上CPU供电看下是否短路。。故障依旧就跑下开机键连接的元器件

网友:
看看cpu边上滴管子是不是短啦!换cpu试试也行建议!

网友:
这不明显是主板上短路的嘛

网友:
明显短路,先把短路排除完,再加电测吧,别把不坏再弄坏了

网友:
cpu旁的管子有散热片无法测,开关连的元器件都测过了没事

网友:
不插CPU的供电小插口试一下

网友:
查下各供电对地阻值,再查开机线路

网友:
V星专用芯片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