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待机电流0.15V 能开机到0.56V不显示

楼主(2011-03-29):
IBM 待机电流0.15V  能开机到0.56V不显示,查CPU没有工作,无1.8v\2.5v。我换了MAX1715,待机电流正常了,但有时候又0.15v,中途有一次开机点亮画面了,但现在还是老样子。 待机电流0.15V  能开机到0.56V不显示。,请各位i老兄指导下。

网友:
待机0.15就已经不正常了,修好待机再说吧

网友:
哎,经检查还是1715坏了。前面的1715是从旧板上拆的。

网友:
顺便再查下滤波电容

网友:
待机时摸滤波电容,芯片,发热的就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