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晕的DELL D505

楼主(2011-03-29):
一台朋友的DELL D505机器,老死机,看情况是风扇不太正常,开机只小转,然后就不转,温度高了也不转,心想直接飞个5V过去吧,直接接5V,风扇当然是飞快的转,按以前的办法,中间串了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从系统供电5V飞过去的)。上电,风扇转得挺正常,正高兴间,闻到一些糊味,反应有点慢,再看,白烟出来了,顺着风扇口往外飘!!!!
吓死我了,急忙断电,拆开一看,那电阻(2W的大电阻)已经烧糊了,心想,怎么回事呢,这么大电流烧坏电阻,电阻换个大一点的吧,找了个100欧的,串上去,还是烧,心一狠,拿了一个10K的,上去,呵呵,风扇不转了,没办法,只好又复原,让风扇接在原来的口上。

谁能指点一下什么问题啊,从来没遇到过的问题

网友:
你不用连电阻的    直接飞个5V就OK

网友:
串二极管降压好一些

网友:
还是查查风扇控制电路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