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拆开机子后没有硬盘

楼主(2011-03-29):
机子是从银行收回来的一体机,开机系统显示为2G硬盘,内存为1G。请问他的硬盘在哪里啊。硬盘容量是小,但我压根就没有看到硬盘,本来是想换硬盘的,但就是没有看到。

网友:
还有2g的硬盘

网友:
你那个硬盘肯定在主板上   他那种硬盘就跟内存上的颗粒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说的对。。。像ASUS也有一款上网本也是4G的硬盘就是跟内存颗粒一样的

网友:
什么样的一体机是这个比例啊 1G的内存 怎么可能搭配2G的硬盘》?

网友:
有些可能用的是闪存

网友:
固态硬盘么

网友:
那2G的是你的U盘启动盘吧。。。。。

网友:
闪存式硬盘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该主板的IDE接口上面有接着一个像内存一样的东西,用胶粘死在IDE接口上面的。   这个一体机是07年的。用的内存还算主流,硬盘怎么这么小,搞不明白。

网友:
我这个有个华硕eeePC 就是4g的固态硬盘 这个可以拆下了 一张卡样子的 估计你那个是焊主板上了

网友:
2G硬盘装什么系统???DOS还是LINUX?
估计是LZ吧U盘看错了

网友:
是不是无盘系统啊!

网友:
那是电子盘,用做路由的只有256M,呵呵!

网友:
2G硬盘?- -!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现在的一体机都是几百G的硬盘了

网友:
我知道老式的笔记本上有2G硬盘,但是现在的一体机,有点怀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像u盘闪存那样做到主板上的。相当垃圾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银行里的查询用的主一体机,,,硬盘也是跟电子硬盘似的插在IDE接口上的,容量很小,系统感觉像是WINCE似的,

网友:
持怀疑态度。。楼主上张图呗

网友:
是不是固态硬盘呀,我也怀疑你那是你的U盘大小

网友:
没看到过,不明白!!

网友:
是MINI PC吧,那种机太差了,装个系统后就没啥空间了

网友:
那肯定是固态硬盘。

网友:
这个不算小的,我去年拆的那个神器电视购物本512硬盘,就是个三星的颗粒而已

网友:
见过2g的固态硬盘 在邮电局的缴费机器里....

网友:
2G的闪存盘做硬盘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应该上个图,也让大家见识一下这个“2G”的硬盘,是啥样

网友:
我见过终端机 小小的。 大概4斤重。 也没硬盘哈。

网友:
太强悍了,还真没见过

网友:
没看到硬盘估计十有八九是固态硬盘呢

网友:
这种机子银行那边的专用机一大把,看多了就有怪不怪了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无盘网络用的

网友:
来张图片看看。

网友:
固态硬盘
也有正常接口的。他们的那种硬盘里面写的是专用程序。所以用不到大硬盘。

网友:
楼主发照片看看,很有可能是固态硬盘,我们这边有单位原来用过。

网友:
现在不管什么一体机的硬盘容量都挺大啊、、、

网友:
银行里的,这是终端机,不需要大硬盘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机子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机子呀!!!!!!!!!!!

网友:
固态硬盘吧 小本上有 另外送你个外接硬盘 遇到过客户来装机

网友:
楼主搞张图上来看看 没见过那么小的硬盘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闪存式的?

网友:
银行用的和我们的不一样,不用硬盘。

网友:
固态硬盘啦,银行系统需要稳定性,所以普通机械硬盘比较高的故障率不适合,另外银行的终端机器大多都是连接到服务器工作的,本地只有一些相关程序的客户端和运行界面,不需要太大的硬盘空间,还有就是就是大量采购的话,这样会省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