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问题!手上有2张屏,得一样得毛病。不知还有救没!! ...
屏问题!手上有2张屏,得一样得毛病。不知还有救没!!!

楼主(2011-03-29):
我有一台三星和一台宏基都已经确定是屏问题。症状为液晶屏上面四分之一{横条}开机时为白屏,等一会慢慢出现图像,最后能看见清晰得图像,但那四分之一和下面剩下四分之三亮度不一致,上面四分之一鼠标不能显示出来。。。。有谁见过这样的情况,或者告诉一下检修思路。屏这么就报废可惜啊!!望 高人指点! 谢谢了!
三星

网友:
楼主 这个是LG的屏吗?如果是的话就不用去搞了

网友:
呵呵,好像是接近报废了, 白屏那部分是不是反应慢,像是慢动作一样?

网友:
如果是屏坏了那就修不好了,电路坏了还有得修。

网友:
没得修了那是屏侧面的模块坏了

网友:
这种屏是通病来的,没有专业的工具是修不了的。

网友:
屏板电路VGH( 高阶驱动电压)不正常(开启电压18-35V) 一般为25V加在行驱动用来开启每一个像素的场管,此电压为0V时白屏,如果此电压偏低时:有图像但图像发白响应速度奇慢 或无图像满屏彩线

网友:
如果用通用的板子点一下还是这样的话,屏基本是挂了。

网友:
根据所说好像是au的屏,难弄啊,如是ltm(三星)屏好像还好弄点

网友:
mt(群创)的也难弄

网友:
联想有一款显示器出这种问题很多,我遇到三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