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啸叫声

楼主(2011-03-29):
915PL NEO-V+CD346(3.06G)在DOS下没问题,但进XP就有啸叫声了,那种吱吱声,到桌面很响的吱吱声时电脑就重启了。
1.电脑没有放在机箱里,绝对不是电源的声音。
2.电源用金河田230W的,和航嘉新电源都试过一样。

声音在CPU风扇那一块,但听不出来是电感还是MOS管发出来的,求解!

网友:
是电感在叫的,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加焊电感吧

网友:
加焊电感查电容

网友:
很可能是U电源管理芯片有虚焊!使电源功率输出不够,加焊一下!

网友(点评):
U的电源管理芯片虚焊的较少,啸叫的话损坏的较多,建议直接更换。

网友:
没有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俺是个初学者不知道,不过大家伙的经验我要记下来免得以后碰到这类问题免得素手无策。

网友:
应该是电感在叫 摸一下电感温度怎么样

网友:
什么声音,我还没有遇到过,是不是有点像叫床的声音啊

网友(点评):
你们家电感会叫床,真俗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以前就碰到过很多,楼主可以换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把东西拿出来裸点,看下那里叫检查那里

网友(点评):
别人都说是拿板出来试了。。。。你还叫要这祼点。。。。。。。

网友:
就是 电感问题

网友:
多半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解答

网友:
按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加焊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电感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一般DOS的CPU使用是百分百   这个问题不好说 上次修了一个就是电感坏了 直接换了活着用示波器看波形1

网友:
同意6楼,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电感问题估计是cpu供电电路的

网友:
gujishi 估计是  cpu那几个电感造成的 响声           总不是风扇再响吧

网友:
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我遇见过撕拉撕拉响的,是电源管理芯片的事。

网友:
考虑CPU 供电的元器件,一个一个排除,电感 滤波电容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怎么看电感?

网友:
检查一下U芯片的过流保护脚看看可正常啊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