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AC X1600显卡花屏

楼主(2011-03-29):
开机有很规律的花屏,像布条一样。换的一个新显卡还是一样,请问有谁修到这种问题?显存?屏?

网友:
板卡级维修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imac的显卡是做在主板上的,我换的是新的显卡芯片,不知道有高手修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