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显示FF怎么修,从哪下手

楼主(2011-03-29):
如题,开机FF

网友:
时钟芯片有点热,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看看CPU内存等一些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U电压 0.8V左右正常吗
am2的

网友:
首先查供电,再查时钟,再查复位
一般时钟坏得少。都满足仍不跑码,刷BIOS,加焊CPU座,北桥,南桥。
我一般能做的就这些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先全版供电,后时钟,再复位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都有点热。一般不会坏。首先不跑码的话、肯定主板有问题了。你要先测量各部分电压、南北桥供电。内存供电。CPU 供电。复位。电压不正常的话先修电压。如果电压正常了那就查BIOS  CPU座子 。南北桥 等、

网友:
可能是cpu底座开焊 还有可能使开机不复位 你看看测试灯滴复位灯亮没有啊!

网友:
复位灯亮吗

网友:
供电查查吧,时钟一般都会热,不烫手就没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复位灯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查时钟和复位,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会查时钟和复位,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E:

0.8 cpu电压有点低 最少要1.08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查供电,时钟,复位,刷bios

网友:
快快来吧啊 啊啊 啊 啊 啊啊 啊

奋斗小青年 -2 严禁灌水、下次注意了

网友:
查各路供电啊,刷bios

网友:
我在学主板维修,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2 又被我抓到了

网友:
首先看时钟复位都有不,如果有那就简单了,南北桥和CPU其中之一,不过这种现像CPU座和北桥最多,南桥那是很少的,复位都有了,干南桥就不要干了。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话,查BIOS片选,查CPU,内存AD线,确定总是在哪。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