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G风扇改长转[申请转正]

楼主(2011-03-29):
机型 :联想 E290G
板号:LE4
故障:客户要求风扇改长转。
按照板号LE4图纸发现可以从U12的芯片上第2个 点拉根线连接到CN17风扇接口的1点。这样就可以支持风扇长期供电,如图所示: 但是。线如果从板的正 面
拉到板的反面看起来不太美观。而且容易损坏线路,然后经过测量分析发现U12芯片的第2点根第3点是导通的。如图所示: U12芯片上有8个脚。通过焊锡丝吧U12的2脚跟3脚导通风扇接口处CN17产生5V的持续电压,如图所示: 然后装机风扇长转OK。

网友:
精典实例~~有图纸又祥细说明,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没改过,但看我师傅改,好像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看师傅改过hp和联想的该法不一样

网友:
邀请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id=944&c=zc2z9y     邀请码:ZC2Z9Y          受邀请的朋友能得到60的下载积分,用200积分换来的,有限期10天,大概还剩下7天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链接已经被人用了啊。。纠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型不同当然有不同的 改法,我这个改法是针对这种机型比较简单而且比较美观的。

网友:
为什么要改呢,难道主板设计的有问题吗?

网友:
晕啊  连接占用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师傅肯定脑抽- -。哪有+二级管的。最多也就是啦跟线过去而已

网友:
LZ 能上传分图纸吗?手上正有一片二修缺料的!

网友: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迅速增加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