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0不触发 怪事

楼主(2011-03-29):
机器是东芝M300的 主板已经被人修过了 I\O被换过了 南桥右下角的3个
三极管
被弄过 现在就是 南桥晶振两边都是一样的 电压 0.26 晶振和那两个偶合电容 那个电阻 都换过了 南桥也加焊过了 没辙了 请教各位
不触发

网友:
最好是以示波器的为准。 那只有换一个南桥装上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波形 估计南桥晶振没起振

网友:
很有可能是晶振没起正。

网友:
没有示波器测试 南桥晶振我已经换过了 那只有换一个南桥试试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