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30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3-29):
今天收到一台HPF NC6230的本本,原来硬盘是60G有坏道,现在找了一个10G,结果找不到三硬盘,用它原来的的就可以,不知那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调整为IDE就可以了

网友:
10G 硬盘是不是坏的。

网友:
呵呵!你是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NC6230 挑硬盘 有些需要设置硬盘跳线。

网友:
你哪个硬盘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换个硬盘转接口看看,,那东东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