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发个RTM880N-793时钟脚位图

楼主(2011-03-29):
发个RTM880N-793时钟脚位图

网友:
下下来看看也是有用的

网友:
是时钟控制芯片的脚位图吗

网友:
了解一下针脚定义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2014-06-21):
这是用在新主板比较多的芯片吧?先下下来

网友(2014-07-27):
是时钟控制芯片的脚位图?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分享啊,

网友:
RTM880-790一样的吗?

网友:
正需要,跟其它RTM880N-79X一样吗?

网友:
是新式芯片的脚位图吗

网友(2014-09-10):
这个是从MS主板电路图上割下来的时钟芯片应用针脚图,不是时钟芯片厂商的PDF资料,且MS主板设计的时钟发生器是ICS9LPRS477,实际使用的却是RTM880n-793,这不过是作为设计时钟芯片的替代品而已。主要目的是否强调RTM的超频功能在下不知道,但这一替代的结果是:芯片资料匮乏,瑞昱根本就不提供相关的芯片资料,维修人员只能凭一张脚图,靠经验来摸索。不了解情况的还是在资料上少折腾的好,免得费了功夫又伤神,到不如好好看看有关时钟电路的教材,多研究研究主板电路图!

网友:
楼主有后面790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是始终芯片的

网友(2016-03-11):
          好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