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机器不开机?

楼主(2011-03-29):
机器检查测量:
待机电流是0。05按开关无反应
待机的3M 5M和1。5M都有,
开关脚电压-PWRSWITCH电压也有3。3V,按开关到PMH和H8的开关脚都有跳变,
但是测量PMH的20,74脚的-ICH_SLP_S3 是没有3。3V,
量PMH的46脚的延时有3。3V,25,26的电压有1。4左右,估计已起振,
测H8到南桥的-PWRSW_H8没有电压,MPWRG这个电压有3。3V,说明待机电压已经全出来了,
自己已经更换H8和PMH了,但是故障依旧,
现在怀疑南桥了,但还是想听听高手们的意见,

网友:
这个机子的H8有程序的,不能乱换,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3。3V的电容容易坏,你把原来的H8换回去,再换一下这个电容试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H8是从机器上拆下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主板上拆下来的也不可以吗?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同一种型号的机子吗?

网友:
是啊,H8有程序,不能乱换,不过一楼说的那个还是有必要试试的

网友:
是同一种机器的,-ICH_SLP_S3这个信号是一插上待机南桥应该发出来的对吗,要是这个电压没有是不是要换南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把那个3V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南桥震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