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开机不亮 显卡问题

楼主(2011-03-29):
手里有一台6520S,故障:开机不亮,MINIPCI诊断卡跑4A停,电流到1.28A 不掉电,显卡电压1.8V 2.5V 3.3V 都有,5秒之后显卡发烫,换了个显卡芯片,故障还是一下,小弟新手,求思路,望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还是显卡没有工作。 查显卡条件。

网友:
这个估计是显卡缺供电造成的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样的机子,我的本来是声卡坏了,加电不亮,换了个声卡后可以显示,但是颜色不正,换了新显卡现在走码03,北桥有一组电短路,这回难主板,烧到5A也没烧出来,哪儿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