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电路详解(转)

楼主(2011-03-29):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主板上的不同供电模块,根据主板的组成部分,主要分为显卡供电、南桥供电、北桥供电。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几个部分,都是分布在相应供电目标或接口的附近。
  某主板的供电电路元器件分布图:①输入端的滤波电容和扼流电感;②输出端的贴片MOSFET管;③输出端的扼流电感;④输出端的滤波电容;⑤输出端的MOSFET管驱动芯片;⑥北桥供电的PWM主控芯片;⑦供电电路的PWM主控芯片;⑧北桥供电的扼流电感和MOSFET管驱动芯片。

网友(2011-02-16):
  在上面我们提供的主板供电电路图中,可以看到供电电路部分的元器件非常多,其中大部分的电容、电感、MOSFET管的排列非常整齐,MOSFET管驱动芯片的排列则是无序的,那么各个部分之间到底是如何衔接起来的呢?
实际上,整个供电电路可以分成输入端和输出端两个部分。其中,输入端就是直接与电源衔接的一端,由4Pin或8Pin CPU供电接口、1个电感和若干个滤波电容组成。输出端则是将输入端的电流通过PWM主控芯片后,分流给CPU和北桥芯片使用,因而它又可分成给CPU供电以及给北桥芯片供电两个部分。但在一些低端的主板上,北桥芯片的功耗并不是很高,因此它可能不就没有专门的供电电路。
  cpu供电电路是比较重要的主板电路,也是非常容易出故障的,它采用PWM开关电源方式供电,由电源管理芯片根据CPU工作电压需求,向连接的场效应管发出脉冲控制信号,然后控制场效应管的导通和截止,可将电能储存在电感中,然后通过电容滤波后向CPU输出工作电压。基本原理就是电脑开机后,电源管理芯片在获得AXT电源输出的+5V或+12V供电后,为CPU提供电压,接着CPU电压自动识别引脚发出电压识别信号VID给电源管理芯片,电源管理芯片根据CPU的VID电压发出驱动控制信号,控制两个场效应管的导通顺序和频率,使其输出的电压与电流达到CPU核心供电要求,为CPU提供工作需要的供电。
  和显卡供电是一样的道理,平时我们所说的某主板采用X相供电,通常是指输出端有1个PWM主控芯片、X个电感、X个MOSFET驱动芯片、X组MOSFET管、X组电感及若干个电容。不过,由于MOSFET驱动芯片和MOSFET管的发热量很大,做工好一点的主板都会设置辅助散热器,在购买主板的时候又不能把散热器拆下来,因此判断主板有多少相供电最简单的方法是数一数电感的个数。
  实例1:4个R60及另外区分的一个R60全封闭电感,构成4+1相供电系统。

网友:
我们可以通过主板上的PWM主控芯片来判断。一般来说,作为“X+n”相的供电系统,会由1个PWM主控芯片负责控制CPU供电回路,而在离主板北桥附近也会有1个PWM主控芯片负责单独为北桥供电,有的时候两者是整合一起的。不过不管怎样,你都需要找到PWM主控芯片并记下它的型号,然后在搜索引擎或者相关厂商网站中就可以查到该PWM芯片的性能参数。

网友(2011-03-29):
一看到这小芯片就头疼

网友:
恩恩恩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唉,看了两遍,貌似还没理解透......

网友:
很实在的资料,收藏一份以备以后研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