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常见故障检修方法(转)

楼主(2011-03-29):
   一、测试点正常CPU不工作检修

      检测卡代码“FF”,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CPU不工作

    1、刷BIOS(PLCC方形封装的BIOS座容易接触不良或座虚焊)

    2、CPU座虚焊(P4主板中CPU座虚焊是通病)
    3、检测卡代码“C0、CF、F0”:CPU座虚焊、时钟芯片、超频,可能导致CPU频率识别错误、挑CPU、蓝屏死机等故障

    4、更换I/O芯片

   二、复位不正常检修

    1、478主板(462)不上CPU或假负载无主供电、无复位、无法关机。

    2、遇不能关机复位灯常亮,先修复位(查主供电、内存和AGP供电和南北桥通信电压)

    3、BIOS芯片击穿也会导致复位灯常亮(故障率极低)

    4、复位灯常亮也和I/O芯片有关系,83627HF最易导致复位灯常亮

    5、32.768的晶振坏:不开机、不复位、不走代码

    6、主板上集成设备:声卡、网卡、75232串口芯片,都可能导致复位灯常亮

    7、南桥虚焊也会导致复位灯常亮

    8、CMOS跳线错有时不复位

    9、复位电路有电容漏液

    10、I/O坏、南桥坏

   三、不能开机

    1、一些主板,不插CPU不开机

    2、换电源有时可解决

    3、CMOS电池没电

    4、CMOS跳线

    5、主板上粘有导电物

    6、PCB有断线

    7、电源控制芯片坏

    8、逻辑门电路

    9、实时时钟坏

    10、I/O芯片坏

    11、南桥坏

   四、供电不正常

    1、一些主板不插CPU供电不正常

    2、电源插座+5V、+12V、+3.3V不正常

    3、板上沾有导电物

    4、板上有一个或多个芯片短路

    5、PCB有断线

    6、与+5V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7、场效应管、与场效应管相连的电感线圈、电解电容

    8、电源控制器和外围电路

    9、查南北桥、I/O、时钟发生器、BIOS供电

   五、时钟不正常

    1、查时钟芯片和外围电路:晶振、滤波电容、供电

    2、板上粘有导电物、PCB断线

    3、北桥损坏会导致时钟芯片输出部分无波形(如果AGP无时钟,北桥可能损坏)

   六、自动开机

    1、一些主板不插CPU、内存、显卡等会自动开机

    2、BIOS设置有问题

    3、与开机相关的电容漏电

    4、PWR相关电路并入一个电容

    5、逻辑门电路坏、I/O芯片坏、南桥坏

   七、CPU不工作

    1、换CPU、电源

    2、刷BIOS、BIOS座接触不好、BIOS供电、CS、OE、地址线、数据线

    3、CMOS放电,重新设置BIOS,电池是否有电、跳线

    4、I/O坏导致BIOS的总线不正常,CPU也不工作

    5、I/O、南北桥供电不正常,南北桥虚焊

    6、CPU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

    7、时钟发生器工作不正常,输出端无波形

    8、监控芯片、集成声卡、网卡、DMA66芯片坏

    9、ISA、PCI、CPU等总线有地址或数据断裂,用打阻值卡查找故障点

    10、一些主板插上测试卡导致CPU不工作

   八、AGP槽不能用

     插醴坏、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供电不正常、北桥坏

   九、显示到内存死机

     内存坏或插槽坏、北桥坏

   十、内存识别错误

     换内存、刷BIOS、设置CMOS、北桥坏

   十一、键盘口不能用

    1、键盘跳线、键盘口座

    2、刷BIOS

    3、+5V供电

    4、滤波电容、电感

    5、I/O坏、I/O外围电路、南桥坏

    6、换电源有时可解决问题

   十二、显示到CPU主频时不动

     CPU插座坏、跳线或CMOS设置错误、北桥与CPU之间的线路

   十三、检测CPU、内存时死机

    1、换CPU、内存、电源

    2、清CMOS、刷BIOS

    3、CPU超频、CPU供电滤波不良

   十四、不正确识别CPU

     刷BIOS、CMOS设置、换CPU、时钟芯片及外围电路坏

   十五、IDE口不能检测到

     IDE插口针坏、RST、刷BIOS、排阻坏、PCB短路或开路、南桥坏

   十六、不能保存CMOS信息

     电池没电、CMOS跳线、电池座、南桥坏、PCB断线、二极管

   十七、进操作系统过程中死机

     CPU、内存超频、CPU供电滤波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十八、LOGO死机

     时钟发生器不良、I/O不良或不稳定、南桥或北桥性能变差、有电压偏低现象

   十九、内置的显卡、声卡、网卡不能用

     检查相关的电路、更换集成设备的芯片

   二十、工作一段时间后死机

     芯片热稳定性不好、供电电路不稳定、供电电路滤波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啊资料啊啊

网友:
好贴子收藏一份,但我复制后怎么会有那么的代码啊。怎么样才能解除掉那些代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复制到文档再慢慢删除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谢谢这位兄弟了,虽然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好东西找了好久了,谢谢斑竹

网友:
这比较老款了。但是很实用

网友:
资料有点老了但是对新手有点提示作用哈哈哈

网友:
确实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
对我来说可真是好东西啊‘!

网友:
谢谢。楼主吧他复制下来

网友:
不是很完整,但对新手来说很实用....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要是在全点再详细点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虽然板子老点,但是多数还是很通用的,对新手很有帮助,很不错,收藏了,谢谢

网友:
(*^__^*) 嘻嘻……,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
找啦好久
虽然不多 但还得谢谢啦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

网友:
好东西呀不错都是简单好懂的,顶!!!!!

网友:
多谢楼主了,已经收藏了

网友(2011-05-03):
好东西啊 藏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