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E主页被锁定求助

楼主(2011-03-29):
新下了个雨林木风的最新克隆系统,装好后发觉IE被锁定了2345为主页。以前的系统都是用360的主页锁定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是这个系统不管你怎么改360或其他设置都没办法撼动这个2345主页,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改了。不懂改注册表,懂的高手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用360锁定主页还是不行的话,证明你桌面上的是一个IE快捷方式,直接指向2345这个网站的

网友:
金山卫士IE修复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注册表修改,具体请百度

网友:
下载个IE伴侣。几秒解决。

网友:
1.运行注册表,打开定位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子项,在右窗口中,找到名称为“Start Page” 的值项
2.双击该值项,将其值设置成想要打开的网址(空白页为:about:blank)
3.按照同样的方法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子项中,设置“Start Page”值项的值,(空白页为:about:blank)
重新打开IE看看.

网友: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然后点击注册表上面的“编辑”→“查找”里输入“www.2345.com”,然后点确定。就可以了,查到后,去除该键值下“C:\Program Files\Internet Explorer\IEXPLORE.EXE“后面跟随的www.2345.com的地址(应该不只一个)。

网友:
运行注册表。  搜索2345就可以找出来了

在删除掉就好了

网友:
360里设的对不?有没有搞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注册表要怎样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运行-->“打开”栏内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
就可以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了

网友:
你那个克隆系统 可能是有病毒的!所以会这样 !

网友:
用C盘下的IE试试。有可能桌面的IE 是2345的快捷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朋友,我学电脑时间不长,师傅也没有教过。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网上很多IE修复软件,可以下来试试

网友:
系統盤有問題。

网友:
楼主装个360清理下就行了

网友:
中病毒了吧

网友:
360有个系统急救箱一般都 可以解决,或者WINDOWS清理助手

网友:
金山卫士里面有网盾,可以设置首页不被替换。

网友:
你用360安全卫士的ie修复,就可以。,实在不行就右击ie属性里面修改主页,还不行的话你重启下在设置试试。,或者先下一个360浏览器。然后把你原来的ie卸载,在安装360安全卫士,相信一定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你的方法都试过,不行。现在已经用金山网盾修复了。

网友:
看来还是金山强势啊。

网友:
这些都很好搞的,网上下软件搞,总有个能行的

网友:
   重新换个系统吧,,,这样的系统 也坚持不久就会崩溃,,,

网友:
重做个系统把,有些系统里面有个软件直接锁定主页。没办法更改的!!!

网友:
我  就是 用 金山解决问题   以前 老的 什么黄山ie修复专家  呵呵 什么的

网友:
金山卫士用着还好,我一直在用

网友(2011-04-28):
雨林木风好多都是假的,雨林木风不做破解系统好多年了

网友:
中病毒了 呵呵  用杀软清理一下把

网友:
360锁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