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大全

楼主(2011-03-29):
显卡故障

目录

·显卡故障一例
·显卡常见故障排除
·显卡刷新BIOS失败故障

·显卡故障分析与解决
·显卡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显卡接触不良的故障排除
·安装显卡驱动程序常见故障大全

·拯救BIOS刷新失败的显卡
·升级显卡导致系统不稳定
·集成显卡常见故障大全
·显卡故障维修
·显卡故障详解

·显卡驱动引起的重启故障
·显卡异常故障解决
·显卡故障判断
·显卡优化两法
·更改BIOS设置发挥显卡性能

·灰尘引起的显示故障
·显卡常见故障全面解决
·显卡引起的常见电脑故障解决
·显卡接触不良导致重复花屏故障
·玩3D游戏频繁死机的常见原因汇总

·显卡常见技术术语解析
·花屏故障轻松就排除
·核心显卡遇黑手
·如何合理配置显卡
·显卡引出故障现象及排除

·显卡故障维修
·电脑故障速排方法-显卡篇
·显卡故障快速排除方法
·显卡故障问题处理
·显卡花屏的解决方法

·显卡故障处理技巧
·显卡常见故障全面剖析
·显卡常见故障分析
·轻松处理显卡故障
·显卡故障该如何检查

显卡故障一例

--------------------------------------------------------------------------------

  笔者遇上一个电脑无法点亮的故障,翻开自己总结的“电脑故障检查一览表”,发现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还真是不少。有显示器电源线未接牢、显卡未接牢、内存兼容性不好、电源损坏、显卡“金手指”氧化、 、键盘口令设置错误、转接卡不兼容或烧毁、BIOS芯片烧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既然有如此多的原因会造成电脑不启动,那只好挨个试验才能得出结论。

  本着从易到难的顺序,我先对显示器的电源线进行拔插实验,结果无功而返;拆开机箱将显卡也做同样举措,可结果依旧如初;再对电源进行一番“肢解”,用万用表对电源的各个部件进行测量也无任何成果。忽然记起以前曾有因显卡“金手指”氧化而导致电脑开机不亮儿的“案例”,故立刻找来“红星牌56度二锅头”对显卡上的“金手指”狠擦了一遍,可插上之后故障依旧;我又抱着一丝希望用了块MS 6905转接卡将他的ASUS转接卡进行替换,结果还是一样。此时的我真是有些“江郎才尽”了,实在想不出再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小问题”,在绝望之中我再次逐步按照自己总结的“电脑故障检查一览表”中有关电脑不亮的部分进行最后一遍检查,希望能有些奇迹发生。我一边检查一边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难道问题真的是非常复杂的吗?如果把它简单化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想到这里我便从自己总结出的9种“可能”里选出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显卡未接牢。因为在自己的修理经历当中,电脑不亮的故障有九成以上都是因为显卡与AGP插槽没接牢造成的,所以我还是想凭借点过去的经验再仔细试验一下。经过把他那块杂牌的TNT2分别反复地插入我的GA-BX2000+和他的ASUS P3V133主板上,我发现故障果不出我所料:电脑不出影儿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显卡是杂牌产品,质量上不太过关,总会有一小部分的“金手指”没有与AGP插槽相连,所以造成了电脑不能正常显示。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需要在安装显卡时将显卡稍微弯一下,待“金手指”与AGP插槽彻底接触后就可以恢复正常,不过显卡在工作时PCB板有1-3度的弯曲,这虽不影响正常运行,但总感到有受“虐待”的感觉,心理上总有些不塌实。

  其实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电脑也没什么复杂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不妨看看,有设计不够精良的东西,往往会接触不良,小心了!

  编后:在电脑的日常使用与维护中,大家会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广大电脑使用者来说,用替换法来解决问题是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当怀疑到某个电脑配件有问题时,就把它替换掉,来检验它的好坏。像文中所提,把显卡分别插在两块主板中才得出结论,就是替换法的一种,但如果有显卡做替换的话可以更快找到故障点,免去许多无谓忙碌。或者也可以通过PC喇叭的发声来判断此类问题,有关的小经验小技巧很多,欢迎各位读者来信与我们讨论,与大家共享。

显卡常见故障排除

--------------------------------------------------------------------------------

  常见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 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 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 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对于AWARD BIOS显卡而言)。

  常见故障二: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而造成的。花屏时可切换 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dows 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 “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 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 驱动程序。

  常见故障三:颜色显示不正常,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 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2. 显示器自身故障
  3. 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有一项校
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
  4. 显卡损坏;
  5. 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能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 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常见故障四:死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
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常见故障五: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的显存出现问题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清 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

  常见故障六:显卡驱动程序丢失

  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自动丢失,此类故障一般是由 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
稳定或出现死机,此时只有更换显卡。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 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死机。可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插
入旧显卡予以解决。如若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则说明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 行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显卡刷新BIOS失败故障

--------------------------------------------------------------------------------

  显示卡工作正常的话,最好不要乱“升级”。因为显卡的BIOS各个版本对电脑的主板、电源有一定的相适应(兼容)特性,如果目前的部件是和睦相处的话,还是不要乱改好。那些所谓刷新后的新功能,其实大多数是噱头而已。主板的BIOS也是一样,除非是出于为了支持新的CPU和大硬盘的考虑,没事乱刷冒险有点不值得。

  一、接触不良

??肉眼可见的接触不良,如板卡一头高一头低的,那是轻而易举可以排除的了。不过有一些显示卡的接触不良非常的隐蔽,表面上看去是安装得很好,但实际上接触不良,导致很多莫明其妙的故障:
??案例:一台毒龙650机器,忽然开机不正常,经常在第一次开机屏幕全黑无反应,切断电源后再开机则成功,好像系统要“预热”一样。
??分析:这个故障看上去是电源的问题,也确实在一些老机器上出现过更换电源解决问题的案例。但此机购置的时间较短,部件都是新的,而且是我帮忙亲自挑选检验过的,这样的配置同时购置的还不只一台,其他的都在正常运作,这台照道理不会那么快有质量问题。所以我本着从最简单的步骤着手的原则,先检查连线,插拔一遍后开机,无效;我又在CMOS里的电源设置里做了调整,设置了出厂的默认值,无效;于是我仔细询问机主出事前的操作,原来她曾经在十天前打开机箱做清洁,还更换过风扇,我估计可能会是碰到了某些部件松动导致了接触不良或是短路。
  解决:开机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发现面板的指示灯不是马上亮的,而是过了5秒后才亮,电源灯、硬盘灯和光驱面板灯都正常,只是好像系统无信号送到显示器,而且系统无报警声——由于第二次开机能正常使用,所以排除了黑屏是内存没插好的原因。一般系统开机黑屏就是显示卡和内存两大因素造成的了,主板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判断很可能会是显示卡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于是我拧开螺丝,拔出显示卡再重新装好,为了避免CMOS中其他设置的影响,又顺便短接了一下CMOS跳线放了一下电。重新开机后,一次成功,只是因为放过电,须重新设置CMOS参数,保存退出关机,过数小时再开机验证,也是一次成功顺利进入windows 98,故障排除了。

  二、刷新BIOS后的影响

??几乎每个月,出产显示卡的厂商都会在网上发布新的BIOS供DIY们刷新自己的显示卡,以获得新功能和修正BIOS的BUG。但也有不少人在刷新了之后,玩某些游戏时会死机或是自动跳回桌面,更有用名牌厂家的BIOS刷坏自己的显示卡的案例。如果刷新后连windows都不能运行,你当然会重新回到老版本;问题是有时候刷新了之后windows的多数任务正常,只是某个程序如PHOTOSHOP出错,你很难想到是刷新BIOS的影响,所以排除故障可能会走弯路。
??建议:你的显示卡工作正常的话,最好不要乱“升级”。因为显卡的BIOS各个版本对电脑的主板、电源有一定的相适应(兼容)特性,如果目前的部件是和睦相处的话,还是不要乱改好。那些所谓刷新后的新功能,其实大多数是噱头而已。主板的BIOS也是一样,除非是出于为了支持新的CPU和大硬盘的考虑,没事乱刷冒险有点不值得。
??另外,显示卡的固定螺丝不用拧得太紧太死,适中即可,因为显示卡离开机箱的挡板还有一点距离,如果拧螺丝太紧会强行把显示卡的一头微微拉离插槽,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那就和固定螺丝的意愿背道而驰了。

  附录的小技巧:一般诊断显示卡与内存故障的区别

  电源功率或设置的影响

?

网友:
?现在的主板提供的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很多,有节能、睡眠、ON NOW等等,但有些显示卡和主板的某些电源功能有冲突,会导致进入windows里花屏的现象。
??案例:也是上述的那台机器,在调试的过程中开始怀疑是电源的故障,改动了CMOS中电源的设置特别是VIDEO相关的设置,开机进入windows后windows98变成了256色,还提示要安装新的驱动程序。该机已经正常安装使用windows98半年了,显然是基本设置错误导致的故障,而不能按windows提示的“安装新的驱动程序”来排除。
??分析和解决;由于当时是改动了CMOS电源选项后马上进入windows出问题的,所以没费力就知道是电源选项的影响。但如果是其他情况下出现的,可能会就比较难想到这方面去。建议大家在显示不正常的时候,注意一下CMOS电源方面的影响,如果是改动了设置的,把它调整为出厂的默认值;如果是刚装机就出现问题的,可以把出厂的默认值中的节能、ON NOW什么的花哨功能禁止试试。

??另外因为AMD的CPU耗电量较大,一些电源质量不好或是功率不够的“龙”、“鸟”机器上面,添加购置了新硬盘或其他耗电较大的设备后可能也会导致显示卡的供电不够,大家可以用排除和替换法检验。

??显示卡和内存有问题,电脑开机都是黑屏的,如何区分呢?要注意的要点有:
??①注意计算机有无小喇叭的报警声,如果是有报警声的,显示卡的问题可能会大一点,而且我们可以从报警声的长短和次数来判断具体的故障(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了,主板也可能会附带说明书,请大家自己找来参考)
 ?②如果黑屏无报警声,多半是内存根本没插好或坏了。
??③注意面板的显示灯状态,如果无报警声又检查过内存了,可能会是显示卡接触不良的问题,往往伴随硬盘灯长亮;还可以看显示器的状态灯,如果黑屏伴随显示器上各状态调节的指示灯在同时不停地闪烁,可能会是连接显卡到显示器的电缆插头松了,或是显卡没在插槽内插紧。

显卡故障分析与解决

--------------------------------------------------------------------------------

  一、接触不良

  肉眼可见的接触不良,如板卡一头高一头底的,那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排除的。不过有一些显卡的接触不良非常的隐蔽,表面上看安装得很好,但实际上接触不良,导致很多莫名其妙的故障。

  案例:一台毒龙650机器,是2001年春节装的。一段时间后,开机不正常,经常在第一次开机时全黑无反应,切断电源后再开机则成功,好像系统要“预热”一样。

  分析:这个故障看上去是电源的问题,也确实在一些老机器上出现过更换电源解决问题的案例。但此机购置的时间较短,部件都是新的,而且经仔细检验过,这样的配置同时购置的其他机器并未出现此种故障,于是从最简单的步骤着手的原则,先检查连线,插拔一遍后开机,无效;从CMOS里的电源设置作了调整,设置出厂默认值,无效;经询问得知,此机前几天曾被打开机箱清除灰尘。至此,估计是某元件松动导致了接触不良或是短路。

  解决:开机的时候仔细观察,发现面板的指示灯不是马上亮的,而是过了5秒钟后才亮,电源灯、硬盘灯和光驱面板灯都正常,只是好像系统无信号送到显示器,而且系统无报警声-由于第二次开机能正常使用,所以排除了黑屏是内存没插好的原因。一般系统开机黑屏是内存和显卡两大因素造成,主板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判断可能会是显卡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于是,重新插拔后,又将CMOS跳线放电。重新开机后,一次成功,后改回CMOS设置,经试用正常,至此,问题解决。

  二、电源功率或设置的影响

  现在的主板提供的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很多,有节能、睡眠、ON NOW等等,但有些显卡和主板的某些电源功能有冲突,会导致进入Windows时花屏的现象。

  案例:上述机器,在调试过程中开始怀疑是电源的故障,改动了CMOS中电源的设置,特别是VIDEO相关的设置,开机进入Windows后Windows98变成了256色,还提示要安装新的驱动程序。该机已经正常使用Windows98半年了,显然是基本设置错误导致的故障,而不能按Windows提示的“安装新的驱动程序”来排除。

  分析和解决:由于当时是改动了CMOS电源选项后马上进入Windows出问题的,所以没费力就知道是电源选项的影响。但如果是其他情况下出现的,可能就比较难想到这方面去。建议在显示不正常的时候,注意一下CMOS电源方面的影响,如果是改动了设置的,把它调整为出厂时的默认值;如果是刚装机就出现问题的,可以把出厂的默认值中的节能、ON NOW什么花哨功能禁止试试。 另外因为AMD的CPU耗电量较大,一些电源质量不好或时功率不够的“龙”、“鸟”机器上面,添加购置了新硬盘或其他耗电较大的设备后,可能也会导致显卡的供电不够,大家可以用排除和替换法检验。

  三、刷新BIOS后的影响

  几乎每个月,出现显卡的厂商都会在网上发布新的BIOS供DIY们刷新自己的显卡,以获得新功能和修正BIOS的BUG。但也有不少人在刷新了之后,玩某些游戏时会死机或是自动跳回桌面,,更有用名牌厂家的BIOS刷坏自己的显卡的案例。如果刷新之后Windows的多数任务正常,只是某个驱动程序如PHOTOSHOP出错,你很难想到是刷新BIOS的影响,所以排除故障可能会走弯路。

  建议:你的显卡工作正常的话,最好不要乱“升级”。因为显卡的BIOS各个版本对电脑的主板、电源有一定的相适应(兼容)特性,如果目前的部件是和睦相处的话,还是不要乱改好。那些所谓刷新后的新功能,其实大多数是噱头而已。主板的BIOS也是一样,除非是出于为了支持新的CPU和大硬盘的考虑,没事乱刷有点冒险,不值得。 另外,显卡的固定螺丝不用拧得太紧太死,适中即可,因为显卡里开机箱的挡板还有一点距离,如果拧螺丝太紧会强行把显卡的一头微微拉离插槽,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那就和固定螺丝的意愿背道而驰了。

  附录小技巧:一般诊断显卡与内存故障的区别 显卡和内存有问题,电脑开机都是黑屏的,如何区分呢?要注意的要点有:

  1、注意电脑有无小喇叭的报警声,如果是有报警声的,显卡的问题可能会大一点,而且我们可以从报警声的长短和次数来判断具体的故障(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了,主板也可能会附带说明书,请大家自己找来参考)。

  2、如果黑屏无报警声,多半是内存根本没插好或坏了。没有内存电脑根本开不了机的,当然也不会报警。

  3、注意面板的显示灯状态,如果无报警声又检查过内存了,可能会是显卡接触不良的问题,往往伴随硬盘灯常亮;还可以看显示器的状态灯,如果黑屏伴随显示器上各状态调节的指示灯在同时不停地闪烁,可能会是连接显卡到显示器的电缆插头松了,或是显卡没在插槽内插紧。

显卡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

  开机无显示

  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对于AWARD BIOS显卡而言)。

  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而造成的。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 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 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驱动程序。

  颜色显示不正常

  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显示器自身故障;
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有一项校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显卡损坏; 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能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死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的显存出现问题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清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

  显卡驱动程序丢失

  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自动丢失,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此时只有更换显卡。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死机。可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插入旧显卡予以解决。如若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则说明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行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网友:
房主 理解的不错 支持 希望多发资料

网友:
好丰富的维修实例啊,保存下来慢慢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老了点

网友:
知道了!学习中。

网友(2011-05-14):
确实是很老的资料,不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