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大全(书转)

楼主(2011-03-29):
显卡接触不良的故障排除

--------------------------------------------------------------------------------

  笔者遇上一个电脑无法点亮的故障,翻开自己总结的“电脑故障检查一览表”,发现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还真是不少。有显示器电源线未接牢、显卡未接牢、内存兼容性不好、电源损坏、显卡“金手指”氧化、 、键盘口令设置错误、转接卡不兼容或烧毁、BIOS芯片烧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既然有如此多的原因会造成电脑不启动,那只好挨个试验才能得出结论。

  本着从易到难的顺序,我先对显示器的电源线进行拔插实验,结果无功而返;拆开机箱将显卡也做同样举措,可结果依旧如初;再对电源进行一番“肢解”,用万用表对电源的各个部件进行测量也无任何成果。忽然记起以前曾有因显卡“金手指”氧化而导致电脑开机不亮儿的“案例”,故立刻找来“红星牌56度二锅头”对显卡上的“金手指”狠擦了一遍,可插上之后故障依旧;我又抱着一丝希望用了块MS 6905转接卡将他的ASUS转接卡进行替换,结果还是一样。此时的我真是有些“江郎才尽”了,实在想不出再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小问题”,在绝望之中我再次逐步按照自己总结的“电脑故障检查一览表”中有关电脑不亮的部分进行最后一遍检查,希望能有些奇迹发生。我一边检查一边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难道问题真的是非常复杂的吗?如果把它简单化会不会有更好的效果?”想到这里我便从自己总结出的9种“可能”里选出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显卡未接牢。因为在自己的修理经历当中,电脑不亮的故障有九成以上都是因为显卡与AGP插槽没接牢造成的,所以我还是想凭借点过去的经验再仔细试验一下。经过把他那块杂牌的TNT2分别反复地插入我的GA-BX2000+和他的ASUS P3V133主板上,我发现故障果不出我所料:电脑不出影儿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显卡是杂牌产品,质量上不太过关,总会有一小部分的“金手指”没有与AGP插槽相连,所以造成了电脑不能正常显示。最后的解决办法是需要在安装显卡时将显卡稍微弯一下,待“金手指”与AGP插槽彻底接触后就可以恢复正常,不过显卡在工作时PCB板有1-3度的弯曲,这虽不影响正常运行,但总感到有受“虐待”的感觉,心理上总有些不塌实。

  其实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电脑也没什么复杂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大家不妨看看,有设计不够精良的东西,往往会接触不良,小心了!

  编后:在电脑的日常使用与维护中,大家会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广大电脑使用者来说,用替换法来解决问题是最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当怀疑到某个电脑配件有问题时,就把它替换掉,来检验它的好坏。像文中所提,把显卡分别插在两块主板中才得出结论,就是替换法的一种,但如果有显卡做替换的话可以更快找到故障点,免去许多无谓忙碌。或者也可以通过PC喇叭的发声来判断此类问题,有关的小经验小技巧很多,欢迎各位读者来信与我们讨论,与大家共享。

安装显卡驱动程序常见故障大全

--------------------------------------------------------------------------------

  1、显卡驱动故障的问题

  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之后,发现在“硬件设备管理器”里面的“其他设备”里“视频控制器(VGA兼容)前是个 的问号。同学说这个现象是因为显卡没有安装驱动程序所造成的,可是我的主板和显卡是集成的,并不知道集成显卡的型号。
  我用了Everest软件测试显卡型号但检测不出来。后来找到主板说明书,上面写着采用VIA K8M400芯片组,请问该芯片组的显卡驱动在哪里可以下载?

  答:这是个很经典的问题,有些硬件因为太老,导致无法对主板进行识别,但知道了主板芯片组型号,那么驱动程序也不成问题了。

  2、开机无显示

  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对于AWARD BIOS显卡而言)。

  3、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而造成的。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dows 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 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驱动程序。

  颜色显示不正常,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 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2). 显示器自身故障
  3). 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有一项校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
  4). 显卡损坏;
  5). 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能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4、死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5、屏幕出现异常杂点或图案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的显存出现问题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清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

  6、显卡驱动程序丢失

  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自动丢失,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此时只有更换显卡。

  7、显卡驱动引起的重启故障

  这可能是安装完Windows XP后,没有使用其自带的显卡驱动程序,而是重新安装了硬盘上的显卡驱动程序,由于这个驱动是Windows 2000专用的,而我认为Windows 2000和Windows XP都是基于NT内核的32位操作系统。并且有些文章上讲过,当一些显卡如果找不到Windows XP专用的驱动程序时,可以尝试着用Windows 2000/NT的来代替,在我使用后虽然能够运行大部分的程序和游戏,但最终还是因为驱动上的一些细小区别而导致了以上的故障。看来安装显卡驱动程序也要对症下药!

  8、安装显卡和Modem驱动后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死机

  这是因为Modem和显卡之间产生冲突造成的。应该在安装Modem驱动程序之前安装声卡正常工作。如果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可以先打开机箱,将内置Modem从主板上拔下来,然后安装Windows98操作系统,再安装显卡、声卡驱动程序。接着退出操作系统并关机,将Modem插到主板上,重新启动计算机,系统会提示发现新硬件,根据提示安装Modem的驱动程序,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9、正常安装显卡驱动程序后,分辩率只能调节到640X480,为什么?

  这可能是因为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中关于显示器的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导致的。解决步骤为:
  (1)用鼠标右键单击桌面,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选项,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的“设置”选项卡中,单击“高级”按钮。
  (2)在“监视器”选项卡中单击“属性”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的“驱动程序”选项卡中单击“更新驱动程序”按钮,在出现的向导对话框中按照提示逐步进入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此外,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死机。可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插入旧显卡予以解决。如若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则说明注册表故障,对注册表进行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拯救BIOS刷新失败的显卡

--------------------------------------------------------------------------------

  一日,朋友气喘吁吁地抱着爱机来到我家,说是显卡坏了,原因不明。

  我打开机箱看了看显卡是MGA G200,仔细观察后确定显卡没有任何烧伤的痕迹,为了进一步验证显卡是否损坏,我把它拔下来,仔细地清理了一遍,然后插到我的主板上,通电开机,计算机开始启动,但是屏幕不亮……有一定维修经验的DIYer就会想到,不小心把显卡BIOS刷坏时,就是这种状况。

  我问他是否刷新过显卡的BIOS,他说不知道,但上初中的儿子折腾了一个周末,也有可能。我估计是显卡BIOS刷坏了。初步确定原因后,打算先刷新一遍显卡BIOS试试看。换上自己的MGA G400显卡,启动电脑,到驱动之家搜索一下,下载了MGA G200/G400/G450/G550显卡最新的BIOS文件及刷新工具,解压缩出一大堆文件,其中有个pbioswin.exe,看起来是在Windows下升级BIOS用的,运行后选择第一项可以在Windows下升级显卡的BIOS,选择第二项是创建紧急启动盘。为保险起见,插入一张干净的优质软盘,做了一张紧急启动盘,然后拿我的G400显卡做试验。

  用这张软盘启动,过了大约20秒钟,启动完成后,却没有开始自动刷新显卡BIOS,而是出现了DOS提示符,用“dir”命令查看了一下软盘的内容,把所有可执行的文件都运行了一遍也没效果,难道文件不对?重新启动计算机查看了一下解压缩出来的那堆文件,有一个pbiosdos.exe,看起来像是用来在DOS下刷新显卡BIOS的,由于不知道具体要用到哪些文件,干脆把所有文件都复制到了C盘根目录下,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进入纯DOS模式,这时默认路径就是C:,直接输入“pbiosdos”,程序提示是否真的要刷新,按回车键继续,过了4~5秒钟,刷新完成,重新启动计算机,一切正常。试验好以后,决定摸黑刷新损坏的G200显卡。

  换上了G200,启动后不停地按F8键,20秒过去了,估计已经出现了启动菜单,按下数字键“5”(进入纯DOS模式),回车,看着键盘输入pbiosdos(屏幕没显示啊),又按了一下回车键,等了两分钟,估计刷两次也该完了,于是重新启动计算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了,屏幕不负所望亮了起来,进入Windows 98,16色的……赶紧把显卡换到朋友的计算机上,启动后一切正常,显卡“复活”了。

网友:
升级显卡导致系统不稳定

--------------------------------------------------------------------------------

  问:我的电脑是2000年买的,配置为 PⅢ 800MHz、HY 256MB PC100的内存条、小影霸TNT2 M64显卡、硕泰克65KVB主板,电源为250W,工作一直很稳定。近期升级电脑,买了一块V星阿修罗GeForce4 Ti4200 64MB显卡,安装驱动后查看显卡工作状态时发现,显卡工作在AGP 2×状态,重新启动进入BIOS,打开AGP 4×和AGP快写,进入系统查看显卡工作状态为AGP 4×,但系统变得不稳定,玩游戏时画面严重抖动,然后死机。改为AGP 2×后又很稳定。后来发现只要把AGP 4×和AGP快写关闭任何一项系统都很稳定。请问该如何解决?

  答:硕泰克65KVB主板使用VIA694X+686A芯片组,支持AGP 4×显卡。关闭AGP 4×或AGP快写一切都好,说明系统可用资源处于一种临界状态,需要调整。首先,应考虑删除原来的显卡驱动,改装次新版的驱动程序试试,最新版驱动可能不兼容。若不能解决问题,换个主机电源试试,几年前的250W电源,若是杂牌,再加上老化,用来承载升级的主机,功率很可能不足。若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换一根品牌PC133内存条试试。PC100 的SDRAM内存条存取时间约为8ns,工作频率为100MHz,有可能与PⅢ的133MHz外频和AGP 4×显卡不协调。

集成显卡常见故障大全

--------------------------------------------------------------------------------

  一、声卡无声

  如果声卡安装过程一切正常,设备都能正常识别,一般来说出现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就很小。

  1.与音箱或者耳机是否正确连接。
  2.音箱或者耳机是否性能完好。
  3.音频连接线有无损坏。
  4.Windows音量控制中的各项声音通道是否被 。

  如果以上4条都很正常,依然没有声音,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更换较新版本的驱动程序试试,并且记得安装主板或者声卡的最新补丁。

  二、播放MIDI无声

  某些声卡在播放MP3、玩游戏时非常正常,但就是无法播放MIDI文件。从原理来看,声卡本身并没有问题,应该属于设置问题。可以到控制面板→多媒体→音频→MIDI音乐播放,选择合适的播放设备即可。当然也可能是在Windows音量控制中的MIDI通道被设置成了静音模式,将静音勾选去掉即可。

  三、播放CD无声

  如果播放MP3有声音,应该可以排除声卡故障。最大的可能就是您没有连接好CD音频线。普通的CD-ROM上都可以直接对CD解码,通过CD-ROM附送的4芯线和声卡连接。线的一头与CD-ROM上的ANALOG音频输出相连,另一头和集成声卡的CD IN相连,CD -IN一般在集成声卡芯片的周围可以找到,需要注意的是音频线有大小头之分,必须用适当的音频线与之配合使用。

  四、无法播放WAV音频文件

  不能播放WAV音频文件往往是因为“控制面板→多媒体→设备”下的音频设备不止一个,这时禁用一个即可。

  五、播放时有噪音

  信噪比一般是产生噪音的罪魁祸首,集成声卡尤其受到背景噪音的干扰,不过随着声卡芯片信噪比参数的加强,大部分集成声卡信噪比都在75dB以上,有些高档产品信噪比甚至达到95dB,出现噪音的问题越来越小。而除了信噪比的问题,杂波电磁干扰就是噪音出现的唯一理由。由于某些集成声卡采用了廉价的功放单元,做工和用料上更是不堪入目,信噪比远远低于中高档主板的标准,自然噪音就无法控制了。

  由于Speaker out采用了声卡上的功放单元对信号进行放大处理,虽然输出的信号“大而猛”,但信噪比很低。而Line out则绕过声卡上的功放单元,直接将信号以线路传输方式输出到音箱,如果在有背景噪音的情况下不妨试试这个方法,相信会改进许多。不过如果你采用的是劣质的音箱,相信改善不会很大。

  六、声卡在运行大型程序时出现爆音

  由于集成软声卡数字音频处理依靠CPU,而如果电脑配置过低就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在控制面板中,选择系统→设备管理器,选中磁盘驱动器,找到硬盘的参数项,双击参数项,在弹出的界面中将硬盘的DMA选项前面的勾号去除。不过在关闭了DMA数据接口之后会降低系统的性能;或者安装最新的主板补丁和声卡补丁,更换最新的驱动程序也可以取得一定效果。

  七、安装新的Direct X之后,声卡不发声

  某些声卡的驱动程序和新版本的Direct X不兼容,导致声卡在新Direct X下无法发声。若当你安装了新版本的Direct X后声卡不能发声了,则需要为声卡更换新的驱动程序或“Direct X随意卸”等工具将Direct X卸载后重装老的版本。

  八、Direct X诊断时显示不支持硬件缓冲,声卡不发声

  软件缓冲区太小,导致无法发声。打开控制面板,多媒体属性→设备→媒体控制设备→波形音响设备,其中有个设置选项,将默认4秒的软件缓冲容量改成最大的9秒即可。

  九、超频之后声卡不能正常使用

显卡故障维修

--------------------------------------------------------------------------------

  电脑中由显卡引起的硬件故障还是很多的,下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几例显卡引起的电脑故障,将它写出来,希望对初入此道的你起点借鉴作用。

??故障一.一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只是重新挪动了一个地方,重启电脑通过COMS自检后在“STARTING WINDOWS95……”处死机,再重启后显示屏幕全黑。

??故障解决:拆开后发现,灰尘很重,该机配置为VX主板+MX233+2根16M SD内存+4.3G硬盘+S3765显卡。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显示器电源灯皆亮,风扇也正常运转,表明电源和显示器等没啥大问题,没有机内喇叭鸣叫声,估计其已坏[如显卡有问题PC喇叭的叫声为一长两短声]。首先检查显卡和显示器之间的连线是否插好,插头内是否有断针现象,一切都安好。那很可能就是内存灰尘多了或有松动,将两根内存取下,仔细清理了灰尘,重新插好,问题依旧,拿到其它电脑上试了下内存没问题。不可能是CPU被报销了吧,摸下CPU,余温尚存,肯定没问题。旁边有人说“会不会是CIH?”,根据症状分析不太象,笔者的重点就放在了显卡上,是不是灰尘多了造成接触不良?将显卡取下,见其插槽很干净,但也小心的将插槽边和显卡上灰尘清理了一下,再将显卡插好,故障依旧,真是怪怪,便又换了根插槽试下,也是如此,难保显卡坏了?去找来一块PCI显卡插上,“唰”的一声显示器一下就被点亮了,这就证明系统内其它硬件都没问题,那真是这块显卡坏了吗?将其拿到其它电脑上插好,一切正常,显卡也没问题,真怪!笔者仔细观察这块显卡,见其金手指已有插薄现象,其固定片刚火不错——很硬,问题会不会就在于此呢?将其重新插回原机笔者仔细观察有啥异状——见显卡插好后金手指居然还有约1毫米的地方露在插槽外,难道没有插下去,笔者将其使劲的按了两下,居然纹丝不动,将其取下,用金手指的长度和插槽的深度对比了下,肯定还有至少一半没插进去,由于这块显卡的固定片较硬,取来钳子将其固定片上端往上扳了少许,重新再插上显卡,使劲一按,显卡深深的插入了槽内,这时接好连线,重新启动电脑,一切恢复正常。

??后记:这个问题的起因还应该怪机箱和PCI插槽[这些PCI插槽不知为何要比一般的PCI槽要深些?]不标准,再加上显卡上的金手指被插薄,天长日久就产生了这样的毛病。大家在检修电脑的时侯要多注意一下这些由劣质配件引起的怪问题,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侯可多往这些方面去考虑。

??故障二. 一电脑,在将操作系统从WIN95升级为WIN98后使用正常,但使用几天后,出现一进入WINDOWS画面显示器便黑屏的故障,使电脑无法正常使用。

??故障解决:笔者询问了一下使用时的情况,其自述,在故障前安装了一些工具和游戏软件,当时并没啥问题,只是在一次玩游戏时死机重新启动电脑后便出现这种黑屏现象。哦,那肯定是一些软件和硬件出现了兼容性问题。进入安全模式,打开“系统”属性,进入“设备管理”,看各设备之间有无啥冲突,当双击打开“显示适配器”时,见里边居然安装了两个9850显卡的驱动程序,且还没有啥冲突,看来问题肯定在于此了,这么简单,删掉一个不就得了,哈哈。重启电脑后,WINDOWS桌面刚亮了一下“唰”的一下又黑了,这是怎么回事?只好又进入安全模式下,笔者一看在“显示适配器”里居然又安装了两个9850显卡的驱动程序,难到是“瘟到死”这厮又自动安装了一个?这当然也难不倒我,将两个驱动一起给删掉,然后重新启动电脑,这下该好了吧,音箱奏着悦耳的WINDOWS序曲进如了桌面,真是小菜一碟。笔者马上将显卡驱动安上,一切正常,再重启电脑,到了桌面处又一黑,看样子又被自动加装了一个驱动,我倒……。进入安全模式一看,果不其然。笔者这下无计可施了,只好将些不常用的程序一一卸载掉,希望能将祸根找到,可卸完了故障依然故我,进入注册表看显卡所属各项,也无异样,肯定是外来程序所致。只好在DOS状态下用WIN98升级版重新覆盖安装WIN98,安好后故障也如期而至。气死我了,白费心机,只好将C盘格式化掉后重装WIN98,安好后故障排除。

??后记:以后遇到类似这种情况,如果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在没有特殊问题的情况下,最好还是直接将C盘格式化后重装系统,这样最快捷最不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

 ?故障三.一新购兼容机,买回来不几天,就开始出现严重的花屏现象,特别是在玩游戏的时侯这种情况加剧,使电脑无法正常使用。

??故障解决:其电脑配置为杂牌BX主板+杂牌TNT2 VANTA显卡+LG575N显示器。这种AGP显卡的花屏故障笔者见得很多了,先将显卡拿到另外一台电脑上试了下,无任何花屏现象出现,证明了显卡没啥大问题,将该台电脑上的TNT2 M64拿到这台电脑上来试,也无花屏现象出现,证明主板也无大碍。一般应是杂牌BX主板+杂牌TNT2 VANTA显卡存在着兼容性问题,按以下思路去解决,先将显卡驱动删掉,重启电脑后可先安装标准的“VGA”驱动,然后再用更改驱动的方式安装显卡驱动,一般的兼容性问题都可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此例无效。接下来可到网上下载并安装主板或显卡的最新或最稳定的驱动程序,同时依次安装Direct X6.X或Direct X7.X……无效后,笔者决定将该主机搬回家里慢慢研究下,接上俺的显示器,奇怪的是花屏现象没有了,我倒……看样子是这显卡和它的那个LG575N显示器存在着兼容性问题。将主机搬回去又接上LG575N显示器,并问了一下情况,其自述在装机的时侯装的是“既插即用监视器”,回家后改为“LG575N显示器”后故障既出现,当时也没留意。笔者马上将其“监视器类型”改为“既插即用监视器”后花屏现象大为减轻,只是在游戏的时侯有少许出现。再接再厉,接下来将“监视器类型”先后选为NEC,SAMSUNG,SONY等型号的15寸显示器皆有优劣不等的表现,当选为MAG COMPUTRONIC PMV-1531时其花屏症状基本上完全消失,好,就将就着用它吧。

??后记:显卡花屏故障除了找显卡自身及显卡和主板兼容性或驱动程序等的原因外,显卡和显示器之间的兼容性也是不应忽视的问题。

??总结:其实日常维修中显卡的各种各样的故障还很多,常见的如I740和MVP3以及矽统SIS扬智ALI等的主板的兼容性问题;及440LX等主板无法用TNT或妖精等显卡的问题;以及劣质显存引起的死机或花屏问题;还有就是板卡之间的兼容性或插槽搭配问题——如S90声卡与AGP显卡不兼容等等。大家在维修的时侯要尽可能的多找原因多思路,对于不能很好的解决的显卡的兼容性问题在保换期内有条件的还是应该先考虑换新。

网友:
I740/MVP3/440LX也许要卖高价了.古董级.在哪里找的这些老掉牙的文章.
这个基本上参考意义不大...
但鼓励楼主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