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接到机器两台,都是开机CPU不工作,

楼主(2011-03-29):
T41的比较熟悉,就从它开始好了。。。既然可以开机,说明待机基本正常,直接就上电了。待机电流0.03A,还算正常,触发后,电流上到0.40A,再也不动了,机器没有保护动作,那么肯定是U61没有监控的一路电压没有出来,通过量几个大电感,查到是VCCCPUIO电压没有产生。。。这个电压是U29控制产生的,就查U29的工作条件吧,21,22供电有了,11,12脚开启信号正常,10脚REF电压正常,电压却还没有出来,再看它产生另一路电压VCC1R2M,也没有。那肯定是因为1845保护而不产生这两路电压的。。。断电,量2个电压对地阻值正常,再上电,待机时VCC1R2M居然都没有,,,就是这个原因了,VCC1R2M没有产生,引起1845保护,使VCCCPUIO不能产生。。。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不能确定VCC1R2M是没有产生还是是产生过程中电压过高保护,所以直接量1845的24脚,Q2的低端管的驱动信号,居然是常5V,那就可以确定是1845检测到电压有问题而保护了。根据经验,先考虑它过压,直接换电容C541,从料板上拆一个换上,再上电,VCC1R2M有了,呵呵,按开关,VCCCPUIO也出来了。。。CORE电压1.7V,正常。。。直接上CPU,开机,呵呵,走码了。。。搞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力强,经验也丰富,能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在下初学,用图纸标出来更能看的懂,这样太抽象

网友:
我也是初学来的,能有图片再做上标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