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F 摔机引起的掉电,如何下手?

楼主(2011-03-29):
一台ASUS A8F 板号A8JP 客户不小心,把机子给摔了.
电流上到0.9-1.0A然后就掉电了,如何下手维修?

网友:
把北桥拆下看看吧 应该是掉点了

网友:
把内存拆了,掉不掉电,如果还是一样,就是ICH空焊了

网友:
是不是板子断线和BGA虚汗

网友:
供电芯片的焊盘易掉。

网友:
供电什么都正常一般是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