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试结果分析(求老师傅或高人求教).

楼主(2011-03-29):
如图测试结果,像图这样的能不能知道是IC第几个脚虚汗或接触不好。。是看IC DQ0~DQ7.还是A0~A12呢?
图上是U3颗粒全是3到底。u4颗粒C到底。应该是IC的那个脚焊接不好呢?板子是双面板。。。单面颗粒。。32m8位400mzh

网友:
脚没焊好或者电阻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写入IC的数据脚有问题?

网友:
先检查下排阻  在加焊报错颗粒

网友:
我想问。RST里0123467里的数字是不是和IC的8位地址线一一对应的???比如上面的3是对应DQ3吗?

网友:
8位是01234567 是数据位不是地址线 你上面的测试结果是空焊了 还有就是电阻问题

网友(点评):
那3是代表第3个颗粒的第几个脚虚汗。或连焊?是 2。5。8.11还是65.62.59.56???

网友:
3 4 5 7先加焊   不行换颗粒

网友:
3457报错 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价值本来就没价值。。只是想不通这个结果能不能断定是IC那个脚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