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 实例(转)

楼主(2011-03-29):
ATX电源维修 实例
1. 我的电源因为电容鼓了,我把它换了,现在第一次启动不了要等一会才能启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答:先开机通电检测+300V\+5VSB\KA7500B的第12脚(供电端)电压是否在开机后呈缓慢上升,如果查到哪一路,是这种情况,则说明该支路中有元件不良(或热稳定性不良,先要预热),特别是电解电容,如果充放电能力下降,就会出现这种故障,可对应检查。

  2. 一台ATX电源(七喜-320T) 故障:不能启动(开机)。 检修:先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出端(3.3V 5V 12V)没有发现有短路现象(3.3V输出端为22Ω;5V输出端为50Ω;12V输出端为262Ω),通电后短接绿―黑线,电源只听见一声很轻的吱声后无任何反应(电扇不转),断开绿―黑线的短接线(弯头镊子),测量紫色线(+5VSB)有5V电压。拆开电源发现5V的滤波电解电容(3300uF/10V)凸顶,更换电容后故障排除。请教李永芳老师,为什么ATX电源的5V滤波电容凸顶会导致电源无法启动?
  答:5V的滤波电容凸起,将导致5V滤波不良,有脉动直流电中的一部分交流成分串入电路中,引起电源保护。
  有的电容鼓包也会引起电路短路,一样也会引起电源保护。这种故障现象将出现短接黑线后通电风扇转一下即停,然后没有任何反应。因为电脑电源对电压的精密度非常高,因此,在维修这类电源时,一定要认真仔细排查,如果掌握了其维修技巧和方法,其实也很简单。

  3. comATX电源的开关管多为两只MJE13007,而MJE13007的功率为80W.两只管就是160W,为什么铭牌上写250W-300W,不解。
  答:有时,不能仅从开关管功率来判断该电路的输出功率大小。
   如ATX电源,由于电路中加了一个功率因素转换电路,其核心是一只功率因素变压器,通过它就能将带负载能力及功率增大。

  4. 一个ATX电源爆掉两滤波电容,换好后测量-12V高至-9.8V,其它电压正常.求解决方法。
  答:先测试一下+5V和+12V以及+3.3V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是该支路故障,可查输出端的双二极管及电解滤波电容;如也不正常,则是开关管,电阻,另两只辅助电源管或二极管等性能不良,可更换试之。

  5. 长城电源,月光宝盒系列ATX-300sep,辅助电源使用四脚的5H0165R,主电源是UC3842+K2996。故障是通电瞬间击穿保险丝,更换后辅助电源只有2.4-3.5V间不稳定波动,更换一电阻后辅助电源正常为5.07V,但是短接绿线和地线后,主电源并不能启动,断开主电源的光耦后,主电源能启动,但是电压不正常(这能否说明主电源正常??),经查启动电源部分有一8脚的IC,型号为35CL25W/TPS3510P,绿线经一电阻连到其4脚。会不会是它损坏了呢?如果不是,应该如何检修?
  答:35CL25W/TPS3510P坏,可用WT7510块子直接更换。见其应用图如下:

  我个人认为应该查次级,断开光耦后没有取样电压,电压当然会不正常了,查一下次级取样电路了。光耦也有坏的......我修过一台光耦坏后待机电压变高的长城P4300电源!
  发个图吧。照着它维修,应该不难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