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笔记本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1-03-29):
大家好:我看到很多的高手都用示波器来维修笔记本,而且判断问题快且准确。我一般都是看电流修笔记本,有时候不过内存和不过显卡很难区分开,听说示波器很直观,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示波器的关键测试点,最好举例上图说明。很多人以问过,我没有看到满意答案,希望有人能出来总结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的交流,不存在利益竞争,希望会的可以分享一下。ad线怎么查图纸,FSB  hub lpc pci总线 测试点 还有示波器看不过内存还是不过显卡波形及跳变 ,有的说跳3次 有的说两次,到底是几次。

网友:
一:针对常用信号的测量
1.ADS# :地址状态信号 通过示波器X10档,周期10ns时可以可以看到相应波形,说明总线地址被置有效,地址传输通道正常!
2.CPU、MCH、ICH、PCI、LAN、HDD、NEWCARD、等时钟信号来判断相应CHIP是否满足必要的工作条件。
2.PCIRST# :由南桥发出的PCI总线复位信号 正常情况下开机时有一个3.3V的上升沿来复位PCI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并同时产生PLTRST#来复位北桥。
3.CPURST# :由北桥发出的CPU复位信号 此信号也是一个单纯的3.3V上升沿电压信号,正常时CPU的运算器与控制器才能被复位工作。
4.RMRST#  由EC发出的电源恢复信号 此3.3V电压信号用来复位南桥的SUSB#和SUSC#信号,如果此信号异常主板将无法加电!
5.SMBUS/DATA、CLK  SMBUS总线的数据与时钟信号 这两个信号非常重要,主板上所有的硬件(battary,ram,graphic card,hdd,odd等)信息都要通过这两个信号来传递到南桥。总线在获得相应硬件诊断请求时,CPU会发出相应的寻址信息,并有SMBDATA、SMBCLK来读取相应数据。
6.LPC BUS  LPC总线 有EC、DOCKING等送往南桥。可以通过测量LAD0-3当中的任一根数据线的时钟周期变化来判断总线所检测到的硬件。
7.H、VSYNC  行场同步信号 通过测量此信号(场信号频率较低,要把周期调到1sm)来判断CRT有亮无显示时是否是有行、场信号异常造成的。
二.针对电源的驱动信号
当某组电源异常时,而无法判断故障位置时,可以通过示波器来观察哪一级的驱动信号异常!
1.FB、OSC  POWERCHIP的参考电源震荡信号无,如果异常将法输出REF参考电压,整个CHIP将无法启震工作.
2.DRVL、DRVH  POWER MOS 的驱动信号(一般在150KHZ~300KHZ),通过瞬间测量此信号来判断在无电压输出时那个MOS这边有异常。
3.当有加电瞬间掉电的情况,而每组电源的POWERGOOD信号有都直接并在一起时,由于万用表的反应速率太低,无法测量到那组电压异常时,可以用示波器1ms X10能清晰准确的看到。判断CPU好坏是最重要的一环,以往的经验是用电压表测量1.5V总线电压是否存在,但是有时量到电压正常,CPU仍然是坏的,现在用数字示波器TDS1012测量32位或64位的CPUAD总线,除了可以显示电压以外,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数据流在工作,这样很快就可以看到CPU是否工作正常,减轻了查找故障的难度,缩短了维修时间
这是前辈总结的,我和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点评):
真的好哦,收藏喽

网友:
用示波器判断本本故障的方法:
很多人都用诊断卡,但是诊断卡跑的码因不同的本本而不同,具体不好掌握。判断不好容易被误导。个别机器根本就不跑。但示波器就不同了,通过示波器可以准确判断出机器走到那一步了(双核本本不好打波要具体跑下线路)。
首先大家购买示波器的时候最好不要买低于100M的。因为本本上很多地方的频率比较高,太低的示波器虽然便宜点但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不方便。打不出波。

其次在要买可以打出点波的示波器,因为点波看上去要比横波方便容易判断的多。

可以触发的机器用示波器的笔在MINIPCI的数据线上打波,一。按开机键后示波器没反映,表示没跑CPU
二。按开机键后光点跳动一下就回到原来的位置表示CPU动 了一下但没跑起来 。
三。按开机键后光点跳到一个位置不动了表示没过内存
四。按开机键后光点跳到一个位置并和下面的光点连成一个四边形的波并抖动表示正在跑内存。
五。波形抖动几秒后上下两个光点开是闪烁,感觉像在扯动就说明内存过完了开是跑显卡了。这个时候基本就可以点亮机器了。
六。需要说明的是内存没跑完这种情况需要自己在实践中掌握判断。
七。示波器还可以测很多地方,如各种电压。晶震起震与否都很有用,我感觉如果没有示波器的帮助很多机器你是修不到的。即使最后修到了,也要费很大的劲。和示波器比起来诊断卡完全不值一提。

网友(2011-09-08):
个人认为这个要在实际中积累和拿同样的板进行比对才看的更准,这个都是我的理解,请高手指正
你要让别人告诉你示波器跳变几次来告诉你是什么不过,个人认为不现实,因为不同的板的波形有很大的区别,我见到开机最快的一块板示波器一闪波屏就显了(当然有的人可能觉得是我的示波器响应速度慢)

网友:
这个也值得鼓励一下
表笔只能放在那一位置上可以看到波形吗,还有没有测量点可以看到波形
是否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何为点波何为橫波

网友(2011-03-29):
和楼主一起期待解答

网友:
看跳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测试,我一般是BIOS芯片上或内存上.

示波器还可以测电压,一手扶扳子,一手拿探头,比万用表方便多了.还有看电感的工作情况,

至于波形怎么样的,要你自己慢慢研究了,说不明白的.

网友:
和楼主一样,期待关键测试点

网友(点评):
那就一起期待吧

网友:
我也是看电流来修机器的,也想搞个示波器来耍耍。

网友(点评):
那就买个了 一般一千6百 左右就 OK 了

网友:
有个也不会用呀,也在学习中中

网友:
有人会用吗?指点一下了?

网友(点评):
视波器 品【牌部同 用法也有所差异

网友:
找到LAD0的信号脚,用一块好板看他的波形,慢慢研究

网友:
希望论坛里的高手们可以指点指点,入手示波器快两个月了也还是用不明白

网友(点评):
看波形必须 找片好板 测试 关键测试点

网友:
怎么没高手说说

网友:
刚开始学希望有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40脚的bios测25脚 48脚的测39脚 32脚的测13脚 16脚的测9脚 8脚的测5脚 我就知道这些那位高手给我们讲一下呀。

网友(2011-08-06):
希望高手们,都多多提供帮助!

网友:
波波测信号。。看有没有动什么的。
你已说得很细了,还有就是内存上拉的排阻。

网友(2011-03-30):
这个真的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

网友:
兵哥一定会了,那蛮烦你具体的说说吧,先谢谢了,一定要上图哦。

网友:
  俺还没波波来    用波波测的   用万能表能代替吧  应该能的哦   只是简单的测一下咯  高手说一下  我也很期待的 !

网友(点评):
两者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只知道测晶振波,N相CPU电源波很方便。

网友(点评):
我也是只会测晶振

网友(点评):
你可以测好板的对比啊

网友:
示波器的却是维修的好帮手,前提是要懂得原理,还要确定好测试点,然后根据脉宽占空比的变化状态,量化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
我也是看电流来修机器的,也想搞个示波器来玩玩
本身想准备买个的, 但是 考虑到 目前不太会使用所以 先学习 然后考虑在买

网友:
呵呵!我也想学学谢谢各位高手回帖……

网友:
我买了,但发现100M是个传说

网友(点评):
100M是个传说,啥意思?,今天我才入手呢。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进手 多少米

网友(点评):
100M 的很一般啊

网友(点评):
100M 带数显也就2000多吧 是二手

网友:
怎么回贴的都是不太懂的?高手哪去了

网友:
高手解答一下吧,看来论坛这么多人会的也不多,要不怎么没有人解答呢。会的无私贡献一下吧。

网友:
问题没有解答,版主解答一下也可以呀。

网友(点评):
高手都忙着数钱呢,那有时间管我们呐

网友:
需要自己多摸索啊

网友:
我的60M,都买了1年了,一次也没用过

补充内容 (2011-7-19 11:25):
不会用,哎,60M不小吧,会用的人说一般也就是32.768最高了

网友(点评):
二手转让给我吧

网友(点评):
60的 有点小了吗

网友(点评):
是小了点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量晶振,和PWM电路,别的都不好量

网友:
原来我也问过此类问题,高手都漂过了。不想去总结,只能靠自己经验总结的了。8脚的BIOS是第一脚。。。

网友(点评):
8脚 的不是第5脚吗 有人说是5脚哦 有待兄弟去核实一下

网友:
高手都不理咱们,怎么大家讨论一下吧,不会的把此贴顶起来,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100M的示波器,但是一直都在闲着,期待哦!

网友(点评):
有时间研究研究 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那干警用看看 啊 不用会坏的

网友:
现在修本的 感觉一般都是凭经验看电流的多

网友(2011-08-06):
我只看电流

网友(2011-04-02):
期待关键测试点

网友:
我的示波器都卖了2个月了。现在就回量晶振!!!期待高手能讲解一下。开个班也是可以的嘛!

网友(点评):
可能示波器就是为了测量晶振的吗

网友(点评):
呵呵呵 你的有点浪费了

网友:
LS的,怎么看波形怎么跑呀?

网友:
我有一台显波器不会用呢

网友:
我们这边的100M的都放了一年多了,一次也没用过.

网友(点评):
那现在赶紧用用 讨论一下洛克

网友:
我买了个200m的数字示波器但是没有发挥好他的作用

网友(点评):
200M 的蛮不错了

网友:
没用过,期待详解

网友:
期待同一个答案。

网友:
这个东西一直不会用。

网友:
高手都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密秘
linyingchen
不要这么说了 高手可能没有路过吧

网友:
示波器还不会用,等待告诉解答

网友:
高手都潜水呢,这个问题有点难

网友:
到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 不会看波形 ,论坛的老大们能不能详细的谈谈波形的问题呢

网友:
SD和DDR1是A线和D线共用一根线,DDR2和DDR3是分开的由北桥分别管理,个别AMD CPU的板子内存直接由CPU管理,不通过北桥
linyingchen
是这样的

网友:
对于用什么设备和方法来定位问题,我觉得要综合起来用。有些问题不用任何设备你就可以判断个八九不离十。虽然测试卡不够准确,有盲区。但它快速方便,电流法对于一些故障是非常的直观。而对于某些东芝笔记本却不灵。而示波器,使用起来有些复杂,但是判断问题比较细腻准确。我建议有条件的就上一台混合示波器,100M足够了也不是用来看CPU的主频。

网友:
点波 方波 死波

网友B:
示波器最佳用处:
1) 判断PWM供电品质,
2) 根据上电序列的波形判断EC和南桥工作状态,晶振波形
3) 判断SB的PWRPGOK之后的NB/SB/GRAPHIC/PCI_DIVICE所有时钟和复位波形
基本知识要懂逻辑序列和看图纸逻辑, 要在使用更快捷的方法排除所有硬件问题和BGA虚焊和之后, 再使用示波器解决疑难故障.

网友:
孤云闲游
的帖子
还是横波好用 点波 看看也可以 我看习惯了横波 还有就是在工厂修版没人一台数字示波器 用的很多的 用可调电源修不出什么 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
不太会用吖!最好有图文一起就更好!看文字会头晕!

网友:
我也期望知道关键测试点的波形啊,有示波器闲着

网友:
怎么大家讲了好多都没讲到重点啊,我也想知道

网友:
示波器在修版中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可以看到各路信号之间的时序关系,通过时序来确定故障所在,比用万用表测量有效的多了。
liukuoand
能给推荐个好用一点的示波器吗 最好给讲下怎么调试示波器 我之前用过一台 日历v1060 感觉速度是蛮快的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调试啊 测什么样的关键点啊 能加下你的qq教下小弟吗
详情

网友:
等待啊 ,啊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示波器测试点

网友:
怎么s,m都没有???

网友C:
20M 的示波器好用吗?

网友:
高手是不会 把这些详细说出来的

网友:
示波器的测试点,和测哪些测试点,显波器怎样调。高手说一下。我买100M的有几个月了,不会用。只能看电流来修。

网友:
等有了波波后  也好好查查

网友:
期待高手能说说。最好有个图文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我用簡單方式來舉例說明示波器的用途
AC220經過半波整流器在示波器會怎麼顯示
示波器的運用要配合你在電子電路的知識與維修經驗。才能夠加速你維修時間

网友:
这个要平时慢慢的积累了,说不明白的!

网友:
bios参与触发的机器,EC不发出CPU供电开启信号,如何测量BIOS是否正常,其它PG信号都送到南桥了。。

网友:
是很方便,直观说来简单,内存上拉电压的波形就可以看这板子能不能亮了

网友:
我也想买个波波玩玩,但还没机会!

网友:
每个人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中前进,而不是别人一下一下说出来的,

网友:
有示波器了 可是还不会用 期待来个图讲解的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位仁兄是人人电脑毕业的吧,目前电脑培训的一提到用示波器点波判故障就知道是人人电脑出来的,其他培训机构都没听过

网友:
好像高手们都不乐意解答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没去过人人,我去的是芯盛和华宇,有基础的进修很适合 。天天看电流,觉得不是很准确,就研究示波器了,论坛里没有人肯说呀。

网友:
有示波器了 现在还不会用 只会用auto键

网友:
哈哈怎么一提到示波器就都认为是RR出来的。这个自己研究的高人也很多的。

网友:
看信号跟振荡吧  具体的我也不大懂

网友:
路过学习,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LZ可是说得清楚点,每个本的测试点都不一样的,找一个大家一起讨论下,共同学习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 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
大部分维修人员都期待,怎么用示波器来判断主板的问题。。我师傅就用,我看了好长时间,也不是太懂,

网友:
还是自己慢慢研究把,没有人会帮我们呀,只要不放弃,总有明白的一天。

网友:
这个貌似关系到个人经验了 一般人不会随便给你分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些定义都是测量BIOS的什么信号啊

网友:
期待一个好的答案  学习中

网友:
希望基地老师们帮帮忙吧。

网友:
每个机器和每个机器是不一样的,要有好的机器对比才好,一般是认为闪三下为过

网友:
板子不一样的话,以t43为列讲解一下也可以呀。 基地老师帮下忙了,讲解一下把。、

网友(2011-05-04):
回复 网友F:

你也是人人出来的吗?

网友:
怎么用示波器测量啊,测什么信号,测点在哪,波形是什么样的,谁知道,发个下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买了个100M的没用过

网友:
信号测试点怎么没人讲解啊,等待中

网友:
波形调完两次或者三次后,波上面闪烁就开机了

网友:
示波器只是个传说,应该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
先学习,会了在买

网友:
高手都潜水了 !哎 只能靠自己咯!

网友:
我们单位没钱买,想自己挤牙缝出钱买一个100m的

网友:
看来好心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100m的  今天到货了 呵呵

网友:
有好刀,却用不好,真是相当的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小了还是怎么的,提个意见我们参考一下啊。

网友:
数据传输用示波器很难看到什么结果吧?不间断信号还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什么是横波?什么是点波?在示波器上有调横波或点波的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怎么没看到方形的这个数字波波能行吗还是要模拟的啊。

网友:
我都想知道啊!!!有经验的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2011-06-17):
我这有一个100M 的,放一年了。没用过

网友:
我手里有示波器。但一直不会用。

网友:
如果想看板跑码了没有,可以打:
内存上的排阻、如果有数据交换了,示波器上面会有正弦波。
也可以打BIOS上面的数据线  以及LPC总线上面的LAD0-LAD3。帧周期……
关键还是要看主板是什么问题,比如CPU是过了,过不了内存。要看实际故障修。

网友:
都是用电流表的,怎么没有高手出来讲解呀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很悲剧

网友:
那用示波器,也得有图纸才行哦!有些机器没有图纸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常规检查的。

网友:
修了几年了。没用过显波器

网友:
高手出来解决一下吧

网友:
100多楼了 高手哪里去了啊?别视而不见啊!!!

网友(2011-07-18):
基地的老师也不出来说说

网友:
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没有确定答案,要靠经验的

网友:
看了不少,打算买,但不知道买哪种合适,有的说数字的好,有的说模拟的好,还有的老的没有auto不知道好不好用,有用过的前辈最好说下,买哪种比较合适。

网友:
哎.......盖了这么高的楼了,也没结果,期待高手,详细讲解

网友:
我就一直用示波器很好用啊?我是修电视机了,至于波形哪的根据技术质料看才信,组要是你的会用示波器功能旋钮才行,时间调的不对就无法看到波形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不对 这样看看跑到哪的话也太浪费你的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M 的示波器好用吗?

20M的也可以,。但我用的40的.基本上是满足了。主要是得会用,。

网友:
真希望高手能出来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测内存 上的AD 线   具体波形   楼主 可以先测好板的   可能是表达有限

网友:
我用的也不是很熟啊,好多地方不会调,我手上有个100M模拟的。。。

网友:
量BIOS引脚如楼上兄弟所说的脚位,待机要有波型,量EC LPC总线开机应有波型(说明CPU已工作),量CPU电感一端若CPU供电正常应该也有波型,量内存上的阻有波型说明已过内存,量屏接口的数据线说明已显示,量EC晶振开机要启振,量南桥晶振待机要起振,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网友:
我以前也想买,但我的很多维修朋友说示波器没太大的用处,所以一直没买。

网友:
找块好板子 慢慢研究 总会懂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伙这样踊跃发言。但是高手在哪里啊???????????

网友:
我也想弄个示波器

网友:
修多了不要波波了

网友:
用试波器看波形跳变就像看电流一样,看多了就知道规律,比如二代内存的机器在内存槽195.197脚可以用测到很准确的跳变波形来判断不跑码,读内存读显卡的信号.另外是信号脚的也可以看到波形,比如8脚的BIOS1256脚是可以抓到波形一样,这样就可以判断它的好坏,还有屏的接口,外接显示接等都可以看到波形的,另外三十九楼说得很详细我就是这样判断的.说得不好请不要骂

网友:
测短路保护,BIOS,时钟,两相,内存,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