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 SE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29):
客户送来一块ASUS P5LD2 SE主板,故障现像是不走码. 量CPU,内存,显卡各供电正常. 刷BIOS无果. 上测试灯,发现有AD线灯不亮,加热CPU座搞定.
刷BIOS

网友:
不错呢,只要能修好,顶你哈

网友:
775的座子成功率不是很高

网友:
华硕的775主板的电源管理易坏

网友:
就是以前那种烂风扇害的,不过ASUS的945我搞好的不多,用土炮,老变形

网友:
电源管理是容易坏

网友:
775针的封装座 最易空焊 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