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CMOS跳线旁的两行关于CMOS跳线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意 ...
主板上CMOS跳线旁的两行关于CMOS跳线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29):
主板上CMOS跳线旁的两行关于CMOS跳线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意思
主板

网友:
1-2 NORMAL(1.2号插针相连为正常模式)
2-3 CLEAR(2.3号插针相连为清除CMOS为缺省配置)

网友:
借鉴一下啊 啊啊啊

网友:
在借鉴一下啊啊 啊啊 啊啊 啊啊 啊啊

网友:
用百度搜索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