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代工的P4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1-03-29):
今天修了一块华硕代工的P4主板不通电,待机量到南桥的待机3V只有1.2V,开机端子也只有1.2V还有就是我把电池取掉。这个1.2V直接就到电池座的正极,电池座和CMOS电路都拆了量过,没问题,量USB和硬盘接口的数据线也正常,量PCI曹的数据线也正常。大家有什么好的点子

网友:
换了IO试了没

网友:
量量那个复合二极管是不是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