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通病求解

楼主(2011-03-29):
今天修一台AS4715Z,和AS4315是一样的,故障现像是开机后灯管亮,没显示,是黑色的。有时加电不亮,电流跳动几下就掉电了,然后自己又马上重启,几秒钟后就关机了,能开机的时候比较少,掉电的时候比较多。所有电压都正常,我看论坛里好多和我的问题都一样,BIOS和北桥都弄过了,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哪位碰到过,出来解释一下吧!!!!

网友:
什么心片组的,AMD的换CPU先,再看北桥,查复位!

网友:
960集成的,CPU内存都换过了,内存槽用打阻卡都测过了,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查EC和南桥看看,可能这里的问题

网友:
查南桥的时钟电路的那个小的电容

网友:
南桥和南桥外围。。。。

网友:
上面的能再说详细些吗

网友:
COMS电池有电吗

网友:
装不装都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