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vdc-x的困惑,请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2011-03-29):
接到一块华硕P5VDC-X的板子,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的坏件,开机马上掉电,中间伴随有滋一声,后量CPU供电电路的Q1(60T03GH)有一个坏了,换后点开机正常显示00,后接负载开机也跟之前一样掉电了,又测了一下Q1没有坏,再开机Q1就损坏了,接着又更换了Q1和电源芯片ADP3181(驱动管是ADP3148),在不上负载时输出供电1.45V,上负载Q1又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帮忙一下。当中测内存供电DDR2的是2.5V,DDR400的是3.3V,不知道这样的电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呀?看下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在测别的板子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但是不插4个PIN的插头时,既使上负载也不会掉电,而且量CPU的时钟,PG,复位,都有电压,且电压值都属正常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应该过了的,能过的话就不差吧

网友:
现在是主板换了驱动管及电源管理芯片后是不保护了,但是上电诊断卡显示00-D0-D3就不走,测内存供电DDR2的是2.5V,DDR400的是3.3V,不知道这样的电压是否有问题。若有问题是那个问题。

网友:
查查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