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个8n7p主板

楼主(2011-03-29):
主板不走码,换北桥,内存供电鼓包包电容,上电不走。测各电压,北桥零0v,断电北桥电阻正常,拆上下场馆测量一个击穿,一个性能不良,普通nmos管代换后,上电继续不走码,测场管控制pwn ic一控制脚对地击穿,导致上管g极0欧姆限流电阻变阻值。。拆旧板零件代换后跑码正常。。

网友:
测场管控制pwn ic一控制脚对地击穿?   想问下你是怎样量的?量哪个角?  我是新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214拆下看ic的 pdf电路图对照量了短路啦

网友:
楼主技术有进步,恭喜你啊。现在也不灌水了,进步不小了。

网友:
你这种板如果有RT9214 芯片而他旁边的管输出电压不正常的话。在看一下管和桥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换他。这个东东很容易坏的。

网友:
今天也换掉了一个RT9124,

网友:
上下管坏了,多半电源IC也好不了

网友:
换桥很容易吗 不跑 就先把桥给做了?

网友:
能把控制脚测出短路,花的时间长啊,一般只要怀疑了,就直接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错的了,是桥边上鼓包的电容,我的技术要能换桥,那厉害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很长时间哦,一堆板子拿起了一个,一两个小时搞定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桥的电阻可能才几十欧姆,不要一欧姆一下就有希望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注册没几天的,呵呵,下载分够用就好了,貌似也没灌太多哈

网友:
楼主发贴多发些测试点,发点图,这样我们新手容易理解。感激啦

网友:
把电源IC一块换了保险。

网友:
值得我们新人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