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是铁片子桥的加焊方法

楼主(2011-03-29):
南北桥是铁片子桥的  加焊 几乎没有成功率  请问大家 这种桥该如何加焊呢

网友:
什么事铁片子桥

网友:
我觉得在不损坏PCB板的前提下,可以适当调高BGA的下部温度,而且最好是在干燥箱中烤个2-3个小时

网友:
是SIS芯片组的北桥吧,,

网友:
什么是铁片子桥啊

网友:
我上次焊一个东芝的板,内存不过,北桥上面有个散热的白铁片子,后面焊下给连锡了,后悔死了

网友:
sis  via  之类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