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修好一个屏

楼主(2011-03-29):
今天接到一个黑屏的联想的液晶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也不亮。用通用板点也不亮,当拔掉屏线后灯管亮,说明屏电路上短路的地方。再次接上屏线通电后用手摸,发现一个电感特别烫。换掉后再次通电话后机子OK了。

网友(点评):
金钱,开心

网友(点评):
屏的型号是什么?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人才,修了才有希望,佩服

网友:
那是因为屏供电3.3v和被拉低了,同时影响到了高压板的on信号

网友:
  看了不明白,,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呵呵,,,    不过记下这种情况了,,

网友:
应该是5v拉低了,电源板输出接近对地短路,电源保护了所以电源灯不亮

网友:
记下了   谢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触摸屏,客户昨天送来的,插上屏线就闪灯,修好了今天的费用就出来了!!!!!!

网友:
LZ是运气好啊!

网友:
“发现一个电感特别烫。换掉后再次通电话后机子OK了”------------你把那个发烫的电感换了就好了?我有点怀疑,如果是发烫的电容我就有点相信了。

网友:
学习中,受益匪浅.

网友:
电感发烫,大部分升压管都坏

网友:
LZ好运气,我一般不会修屏。呵呵,学习了

网友:
电感发烫就换电感?为什么不考虑电感的电流是送到哪里去的呢,一般电感发烫是电感下端有短路,电感通路是好的啊,楼主修好正是个奇迹,但是也会给很多新手误导。

网友:
同意7楼和14楼说法,这样换也许能用一两个月可能又要返修了

网友:
楼主只换了一个电感吗?没有别的件坏了?

网友:
不应该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
我也不信,电感是电源供给屏IC 供电的,电感发烫,只能说明屏供电后级短路。

网友:
电感坏了会产生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