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打原创》每日一贴,新手学习,老鸟复习(9)

楼主(2011-03-29):
第九章    主板CMOS电路故障测试点

主板CMOS电路主要由于供电二极管损坏或者晶振及旁边的谐振电容被击穿。还有CMOS电池故障。CMOS电路出现故障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先排除。
1.看CMOS跳线是否正确
2.看主板电池是否有电
3.测试CMOS跳线到电池间的二极管和三极管是否正常
4.测电源插座到CMOS跳线的线路是否正常
5.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震,震起电压为0.5-1.6V
6.检查南桥是否损坏

故障测试点

1.CMOS跳线
CMOS跳线不正确的话会导致不能开机。正常情况下应该把跳线帽插在NORMAL上,
2.电池和电池插座
如果CMOS设置不能保存的话 ,先检查CMOS电池是否有电,电池电压应该在3V以上。还有检查电池插座有无虚焊和接触不良
3.二极管
二极管检测方法:先将万用表跳到二极管当,用俩只表笔分别接触二极管的俩端,然后换俩个表笔测试。如果俩次值都为无穷大,就是二极管断路,如果俩次都为0,就是二极管短路。俩次值差别不大的话也不能用。
4.  3端稳压器1117
1117的中间脚输出稳定的电压,此器件损坏也会导致不开机,测试时候带电测试1117中间脚的输出电压。小于3V的话就是1117损坏。
5. 1117连接的电容
首先将万用表调到20K档,用俩只表笔分别接触俩端,如果显示值从000增加到1,说明电容正常,万万用表时钟显示000的话说明电容短路,如果始终显示1,说明电容内部开路。
6.谐振电容
谐振电容击穿或漏电都可以导致不开机,检测方法同上,
7.晶振
测量晶振俩脚间的电压。如电压为0.2V为正常。、也可以用开关机法测试,如果用手捏住万用表表笔去接触晶振的一个脚时主板能开机,在接触另一个脚时,主板能关机说明晶振损坏。

今晚到这了,,明晚继续。   由于这几天晚上停电,所以断了2天,抱歉,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为新手提供方便

网友:
鼓励发帖。但不要有过多的灌水回复
楼主有空把已发的整理到一起。做个长篇。到时给你加分。

网友(2011-12-17):
绝对的支持啊!!!

网友:
到时我肯定加分,请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