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洗加刷BIOS修好V星6507 845主板

楼主(2011-03-29):
继水洗内存、显卡之后,今天又如法炮制,水洗了一块V星6507 845主板。此主板很不稳定,屏幕显示后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提示,开始能进系统,后来干脆进不去系统了。主板突出的特点是比较脏,很陈旧很暗淡的样子。闲来无事,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有水洗内存和显卡的先例,找来脸盆、洗衣粉和刷子开始干,把洗衣粉冲干净后放到BGA上加热烘干(100度,3小时足矣)。在这段时间从网上下载了BIOS,用我的580U编程器刷了BIOS。最后测试一切正常,进系统后很稳定。遗憾的是不知道是洗好的还是刷BIOS好的。不管怎么说,至少说明:1.水洗没有造成损害;2.刷bios是成功的。
PS: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也是好的,表明是洗好的,跟刷BIOS无关。

网友(点评):
一般不建议用水洗,如果烤不好就会起泡,我都是用稀料刷的也干净,挥发的也快,而且也不用烘,稀料的价钱应该比电费要便宜

网友(点评):
水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一定要用风筒吹干,否则会引起严重的问题,不管什么板子,有条件最好是放烤箱100度左右烤半小时。那些番新就是用水洗的,有些还没有洗干净!

网友:
BGA要三小时?虽然没用过那东西,但知道那东西很费电的

网友:
这样也行,下次咱也试下

网友:
加热砖的冷却速度很慢,实际加热的时间并不长,3小时当中加起来估计不到10分钟。

网友:
那夏天的时候,工作间里不是热死了。

网友:
我是水洗之后用2P的空调,开到21度,抽湿模式,并且用温风对着主板吹。搞定了一块闲置半年无法开机的主板。

网友:
哥们你怎么不弄个烤箱啊、?

网友:
主板上的脏东西可能造成了轻微短路,不过不建议用水洗烘不干会起跑,我都用稀料洗,洗的干净也蒸发的快

网友:
为什么不用风筒吹干?省电,干得也快。

网友:
用风筒还是省事些,我也 是用风筒

网友:
不等用就直接阴干` 放通风地方,都不用去管它

网友:
今天又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试验仍然是好的,说明就是洗好的,跟刷BIOS无关。主板洗完后颜色鲜艳多了,看上去跟新板子差不多。应验了一句话,灰尘是电脑的大敌。

网友:
笔记本能不能洗呀

网友:
笔记本貌似 导热管也能水洗。至于其他的不清楚。也不用吧。刷刷 吹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