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彻底关机~跪求

楼主(2011-03-29):
HP~CQ60  关机后风扇还转~灯还亮~~屏幕关了~~紧急求助~~·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改过主板线路,新手飘过

网友:
先刷下BIOS试一试,  遇HASEE有个本装好系统后不能正常关机,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是不是桥的问题哦?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查S3 S5信号,顺腾摸哪个。。。

网友:
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多一点,你先刷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