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记本电源,空载电压正常,加负载不停重启。

楼主(2011-03-29):
笔记本电源,空载电压正常,19V。我加一22欧电阻后电源就不停的闪,频率大约1秒一下。
感觉好像是过载保护,我打开看了下,电路还挺复杂,应该从哪查起呢?

网友:
别修了吧 才几十块钱的东西....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电容漏电造成的 而且多数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直接把主供电相关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不对吧  笔记本电源就这么不值钱吗
另外请教  原装的笔记本电源能比不值钱的好多少 成本能高多少呢

网友:
原装的笔记本电源保护电路齐全,用料足。散热设计合理。用料和生产成本都高几倍。
不值钱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用料省,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打开壳把输出电容都换了

网友:
加一22欧电阻后电源就不停的闪?

加在哪里啊?

网友:
拿掉壳换电容吧想修的话

网友:
应该是输出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带载能力差,建议更换一二次电容。

网友:
没有下文了吗?!~楼主修好没有修好的也不来说说!~~

网友:
是啊 要是能修好 还是原装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