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29):
接了一台IBM T43独显的机器,客户说开始经常死机,还有死机之前几天电池不能充电了,显示在充电一直充不进电,现在是点不亮。
询问客户自己事先修过,用热风枪吹过南桥,FBM   充电管理芯片ADP3806.  温度在350度左右。

不用想了,动过的地方先换了再说,首先更换南桥,开机能显示了,跑3D也OK也没有死机的现象,估计前面死机就是和南桥虚焊有关系。
接上电池电脑显示在充电,但是没有充电电流。

测量ADP3806,条件基本都满足,但是L5上面没有电压。更换ADP3806电压出来了,但是Q4和 电感很烫,奇怪的是还没有充电电流。

再更换Q4和ADP3806故障依旧,于是就怀疑电感了,把电感拆下测试120Hz时只有2uH:

从料板上拆一个电感测量有16uH:

更换电感后Q4和电感都不烫了,电压12.58左右正常。但是还是没有充电电流。再仔细检查发现Q35未导通而BAT_CRG信号正常。

最终更换Q35后机器彻底修复。

二修机故障就是多。

网友:
哥们的2821a 数字电桥不错,
多少米买的?

网友:
还买了一个好玩意

网友:
今年过年的时候买的,在外面修设备帮助很大。好像是850买的。

网友:
这个东西在工厂用过,不多见。

网友:
二修机问题多,故障都被他们修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