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C盘重装了系统如何恢复?

楼主(2011-03-29):
各位大侠们,救救小弟,不小心把一个专门测试显卡的硬盘(这个硬盘就在C盘安装一个软件测试显卡的,并保存以前显卡的BIOS.大概3G大)重新装了个系统,我只装了C盘的系统,以前备份显卡的bios都没了,谁能救救小弟?还能救回来吗??
显卡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只能找回来一部分,如果运气好,,可能会找的多一点,,

网友:
C盘资料找回来也只有一部分

网友:
这是无法挽救的悲剧,专业的数据恢复师傅说救不了。以前辛苦备份显卡的BIOS都没了。

网友:
这年头最可恨的是硬盘坏,。

网友:
找找看 能找多少是多少

网友(2011-04-28):
以前看到过有一种方法,但年深日久,早已忘切。不过可以百度看看,应该可以长得到的。

网友:
只能这样说 了 以后又什么重要的软件 可以刻成 盘 寸起 或者放网络硬盘上 安全些

网友:
我看这个没救啦,那些不是一般的资料

网友:
如果是装系统了 没什么操作的话 大部分都可以找回来

网友:
看你自己的运气吧!如果安装的时候没覆盖到你之前保存硬盘的族数就可以找回来!覆盖了就没戏了!

网友:
被覆盖了就没戏了,还能恢复那没有被覆盖的数据

网友(2011-05-28):
要养成备份的习惯

网友:
这个我估计难恢复

网友:
你用数据恢复软件 找一下,如果你的BIOS存放的资料没被覆盖,则可以找回来的,覆盖部分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很难恢复 出来的
你的数据已经被覆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