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T140X1-102A屏配通用驱动板

楼主(2011-03-29):
我有个LT140X1-102A的屏,可以配什么驱动板的?

网友:
是什么接口,应该可以配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要有屏程序,一般的通用板都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ltn吧,应该是40小口led能改,一根屏线价格大约在150金,有得还得自己改造。

网友:
是20针的接口,用2025的板子。屏供电是要跳12V的。已经改好了!谢谢!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么一片屏,我跳的12v,试了好多程序就是不行啊,我用的也是2025l的驱动板,请教楼主刷的那个驱动程序,发给我行不,多谢了!邮箱:anchengliu1@163.com

网友:
还有就是屏线用双8满线的么?

网友:
你的是用的什么通用板和什么样的屏线。双6的20针屏线14的数据

网友:
我用的就是2025的驱动板,今天又用双6的屏线,刷了LT140的程序。可是,显示还是不对,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就几个颜色块在闪动。难道我屏有问题。。。。。140的程序都差不多都试过了,郁闷啊

网友:
恩,2025搞定。

网友:
屏上是什么现象?检查一下屏线有没有插好。屏线是20针的满线,乐华2025的板,

网友:
用的是这个数据LT141X1_001_DO6L_XGA_RTD2025L_NA_5key_20081111_L菜单在中间.hex.lnk。你再试试!

网友:
三星屏程序只有三星售后有

网友:
是给三星的屏配通用驱动板,写的通用板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