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是红色亮线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1-03-29):
现在很多显示器上都有红色亮线 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我买了修屏工具 可是不会用啊    不知道那位高手能修屏上的亮线  就是红色了  或蓝色的   这样的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是开胶了,,不过你的那个工具估计也修不了,,

网友:
哥们你买的是什么样的修屏工具???多少钱啊。。。屏线一般是冷压上去的。。好像没听谁可以修的。。。

网友:
是不是用压屏烙铁头修复啊

网友:
我收到一显示器,屏上共有4条亮线,不同颜色,怎么修理

网友:
显示器还有一条红色的呢? 还有有时候有亮线 有时候没得的 怎么修?

网友:
自己不好修哦 可能厂家还有希望

网友:
自己买了工具,试了一天没什么好的效果。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效果。
期待高手

网友:
那些工具都没用的,屏有线的还是不要去搞了。

网友:
你的修屏工具是修屏的什么地方.

网友:
屏上有亮线,师傅都是直接说屏坏

网友:
屏有亮线,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培训过是修不了, 广州深圳有专业修屏的

网友:
屏上有亮线  ,有些是可以修好的。有些厂家生产的显示器有质量通病。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判定是屏坏 无法修复了。

网友:
如果用通用板点下还是这样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