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方正FG786-KD彩显原理图?

楼主(2011-03-30):
检修该机,现象是行幅不可以调节,检测行幅调整管B极电压30伏左右,明显不正常,但是就是查不出问题来,二极管也没有坏掉,三极管也换了,就是找不到原因,求各位师傅帮忙一下,能传一张该机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B极吗?

网友:
B极有30伏????,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确定是B极,为了防止判断错误,我给它拆下来测量该管是TIP122,PNP型,不知道该电压为何降不下来?

网友:
说错了TIP122是NPN管,哪位师傅有图纸呢?麻烦传一张。

网友:
TIP122是PNP管,一开始还以为是PNP管,B极是在中间这脚,哪位师傅有图纸传一张过来,谢谢。

网友:
大哥,TIP122是复合管,从左到右BCE排列。
C极电压30V是常的。

网友:
用这个图做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TIP122唯一黑表笔接中间测两边都是无穷大阻值。

网友:
楼主,你找一下资料看看嘛。

网友(点评):
老大 ,这是什么?

网友:
是TIP122、127的外观图片,让楼主认认元件,图太宽了,点一下图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