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板不定时死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3-30):
富士康主板不定时死机,进不了系统。因用的是PD2.8的双核。发热大户啊,个人觉得是散热的问题。用手摸摸CPU散热铝柱。不算烫啊,顺便用手提提4个耳脚,KAO,有一个是断了的。风扇拆了换个吧,哇哇。拆开看了6.3V、680微F的电容全爆了。问题应是这里了。全换上新的,无铅的主板拆换的过程好痛苦。最后测机。搞定了。谢谢观看

网友:
风扇应该是那所谓原装的CPU风扇,那种塑脚的,一有力就容易断。。。

网友:
应该上个图啊,给我这些个新手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intel的CPU质量好吧,若是AMD的怕是早就挂了。

网友:
很专业啊

网友:
4个耳脚的基本上时间长了都容易断,方法不正确也容易断,最好换4个螺丝脚的风扇

网友:
职业   哈哈  电容又怀孕了

网友:
电容有些真的很差的,动不动就爆

网友:
滤波电容爆了能点亮。主要是进XP的NTDL引导那里就进不了,一直在那儿闪,分区,G系统这些都正常。所以发出来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那说明爆的不彻底

网友:
恩恩   有点显卡没电容也能亮

网友:
碰多几次就习惯了,哈哈

网友:
最喜欢外观维修,哈。

网友:
外观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哦

网友:
恩 电容引起不少不稳定的情况呢

网友:
哟,又学到了,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因为我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换硬盘重做系统,换内存的,很麻烦。所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