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GA-M61SME-S2红+5v短路简易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30):
主板型号:ga-m61sme-s2
主板图片
结构:940针CPU,DDR2内存,英伟达芯片组
症状:红5V对地短路
过程:插上电源后,诊断卡5v等常亮,点开关马上保护。打万用表蜂鸣档,红5V对地阻值为0.从ATX红5V处跑线,附近有一MOS管被击穿,拆下后。换了个同型号的上去,不再短路,阻值也正常。
上电诊断卡跑码一切正常。至此修复,其时间不到5分钟。

修正一下:以上维修纯属运气所致,经饼哥指点,原来是MOS短路引起5VSB和5V串路,在此谢谢饼哥。

网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61SME-S2

网友(点评):
本站下载的图纸就不用重复传了。给出下载地址就行了

网友:
请认真看下这个MOS有接地的脚吗?
那个0只是电路有参与电而万用表就显示0.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电路图上看确实没有哦,也许我忘记了这点~ 但是诊断卡上的5V在待机状态下一直常亮着,可能是刚好忘记电路参与有电,从而运气好直接就确认为红5V短路了,恰好也正是红5v短路了
谢谢饼哥指点~~~~~~~~

网友:
这个是MOS短路引起5VSB和5V串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饼哥指点,以后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明明有图纸,却不认真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