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电源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1-03-30):
这个杂牌电源用的是tl494 +lm339  刚开始是不启动。短接绿黑没反应,换了两个13007和两个基极电阻后,,插电风扇就自动转,,灰线只有0.3V,lm339 10脚2.5V  11脚 1.24V 灰线两电阻大电容也换了还是不行,,,修过这情况的请指点指点

494 339换了外围全查过了. 现在接上电就转  而且12V 5V .3.3V全有正常输出只是没有PWON   短接绿黑线后一切正常...不明白为什么绿线为高电平为什么各路电压都有输出

网友:
怎么总是审核中

网友:
PG信号不正常 换339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9 494都换过了,附近的电阻二级管都测过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种故障都在339附近自己查外围原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插上风扇就转.但灰线0.23V 5V 12V 3.3V 正常 短接绿黑线之后灰线有5V.所有电压正常,,

网友:
高手在哪里?帮分析一下.电源接电风扇转灰线0.23V其它电压正常 短接绿黑后灰线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