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士顿内存刷spd后,无法找到内存模块?

楼主(2011-03-30):
一条金士顿256DDR400单面内存,spd内容丢失,能检测到内存,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用SPDTool重写spd(在windows下刷写的),写完后可以看到刷写数据成功(重新读取数据,可以看到新写的数据,CPU-Z可以查看刷入的数据),此时用SPDTool读取spd数据正常。重新启动电脑后,打开SPDTool时提示如下图:

此时无法读写所有内存的spd(四个内存槽均插有内存条)。将内存槽中的内存更换为好的内存条也是上述提示,运行srt也无法读取内存spd信息,但rst检查无任何错误。

网友(点评):
不要搞哦,直接换掉那24C02不就完了.到处都有这个BIOS.

网友(点评):
我猜你现在用的AMD的垃圾主办不支持SPDTOOLS这个软件哦,你用INTEL的保证能显示OK啊。

网友:
你说 的太深奥了
扫描情况怎样呢

网友:
看下你的内存BIOS坏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CPU-Z看都正常呀!

网友:
我用的是华硕P4P800-x主板,不是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