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修ACER 4720Z 通电大电流的后遗症 求解

楼主(2011-03-30):
接手一台宏基  4720Z 本本  用户反映  关机时候正常  放在柜子里 出差一周回来 就不加电了
通电  19V   电流5A   大短路   拆机检测    发现 TPS51116  明显有烧伤    更换
加电   不短路了  开机  电流0.5跳到0.7   断电电源指示灯灭掉  1秒后自动加电 电源灯亮起 还是这样  来回循环5次
电流上到1.2     显示了
把CPU    拿下   电流 0.5   不摆动  不掉电
加 CPU拿掉内存   电流0.64   不摆动  不掉电
。。。掉电一般是一路电压没有出来
可是。。。。。小弟不才   没有找到
师傅们给指点一下i谢谢

网友:
这个要一步步来了,先量一下各电感上的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各待机电压和各主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换的单片机看看吧

网友:
有没有上猫啊,这机器就有这个毛病,把猫上好。再看

网友:
这个机器 莫名其妙的会正常   待机  3V  5V  测量 正常    猫这个东西。。。。不至于断电吧

网友:
更换了 IO  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CPU电路问题吧

网友:
东西没装全吧。是这样的全装起来就行了。

网友:
好想宏基的不装猫就会反复掉电

网友:
部分宏基的机器不装MODEM会掉电重启的

网友: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试了楼上的说话   原装猫找不到了
随便找个借口一样的 接上去 竟然 OK了
感谢楼上的各位师傅  真诚的谢谢你们  在基地这个良好的氛围我不断的学习成长
感谢您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