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cq40供电的检测脚插上就变低了

楼主(2011-03-30):
中间的检测脚adp_signal,电源不插上测得电压是19v的样子,插上插座就变成1.4v左右了。

我测了三个电源,一个是代用的,两个是nc6400原装的,中间针的电压都是19v多。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整个板子除了电源接口,其他地方都没有电。

网友:
没有经过负载分压嘛

网友:
正常情况是通过电阻分压,二极管稳压以后,输出3.3v给io芯片吧,

检测分压电阻和稳压二极管都没有问题,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 bios问题?

网友:
不用考虑电源的问题,查主板保护隔离电路和公共点电路吧

网友:
adp_sign线路短路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正常,我在好板子上测过,中间那个芯的电压不插主板子19V,插在板子上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正常,我在好板子上测过,中间那个芯的电压不插主板子19V,插在板子上1.6V左右。

是吗?

不是传说中的3.3v吗?

如果好的就这样,那就要改变研究方向了。

网友:
楼主,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是保护隔离那块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始我也认为是3.3V,可后来我确实在好板子上测过的呀。

网友:
刚要换io,既然这样,那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经实际测试,发现确实是检测脚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以后,变成了1v的样子,这是正常的,最起码这样的是可以开机运行的。

这个机子问题是不能用电源适配器开机,也不能充电。

经检测,vin有,正常。

网友:
但是没有b+

测得pq101的d、s都是18v以上的电压,但是pq103的d极却没有电压。查到pacin电压没有,不正常。

网友:
检测paciin产生电路,发现一个稳压二极管对地短路了。

拆除此损坏的二极管,pacin就有了9v多的电压,应该比较正常了。

可是现在还是没有b+

此时越过此两个场管,直接把vin接到b+,可以上电开机了。

网友:
但是这样还没有找到原因,

进一步检测发现,pq101的d极和s极短路了,找个p沟道场管换上,上电开机了。

运行一切正常。

另外,我发现把电源经过一个100k电阻接到中间针的检测脚上,就能开机了。